[Asus] ASUS PU500CA 無反應維修

楼主(2019-08-16):
型號:PU500CA
板號:P500CA REV. 2.0
故障原因:按開機鍵無反應

前言:
入手兩台,第一台上可調電流跑一跑掉電,刷BIOS後就亮機,第二台完全沒有反應

處理:
1.目視後發現有維修過,待機IC(中間是我刮了助焊膏)、保護隔離都有助焊膏

2.上可調後,充電LED亮可充電,按開機鍵完全沒有反應

3.測量待機 5V、3V,有5V 沒有3V。更換待機 PU8100 (RT8239),手邊沒有,用 UP1589Q 代用,更換後一樣
(後來有驗證,開機後才有 3V)

4.測量開機鍵 SW5901,PWR_SW# 有3V,PWR_SW# →  R3013 →PWRSW# → EC。按開機鍵,有高低高跳變

5.測量 R0702 (PM_PWRBTN#) ,按開機鍵,EC沒有送 PM_PWRBTN# 高電平到 PCH 南橋。

R3013 (PWR_SW#)、 R0702 (PM_PWRBTN#) 都有助劑膏、EC解焊時也有冒很多助劑膏,上一修應該換過

看了一下 EC,疑似有燒毀痕跡,於是訂了EC來換,華碩這一代商務機都是用 BGA EC、上次修的 PU401L 亦是

6.EC 更換後........狀況一樣,完全沒有反應,PM_PWRBTN# 沒發出。傻眼了。因為 EC 淘來的,應該是整新品
於是又換了一顆,狀況一樣。(只買兩顆)

以上等於做了跟上一修差不多的事。燒BIOS、換待機、換EC

然後開始查 PCH 條件,RTC、等等的,如果買PCH就不划算,就在要放棄的時候,

突然量到某個訊號 LID_SW# U6701 (APX9131),只有 1.4V,會是你嗎?...霍爾的移動城堡...不..是霍爾感測器開關

太懶用熱風槍拆霍爾,不小心把LED烤黑了 LED5901...

7.翻別台電路圖沒有發現 霍爾感測器開關 ,不知道別的筆電是用什麼來測闔蓋拉低 LID_SW#?
我知道早期筆電是做一顆按鈕在 C 殼,闔蓋壓到按鈕達成,這種電路我也不懂。

8.我先確認問題,直接用夾子短接 U6701 的1、2腳,拉高 LID_SW# 後,按開機鍵後燈亮,跑電流!!!

9.裝回機殼後可以亮機,不過有新問題,風扇會全速運轉,風扇座 J5001 第三腳為控制腳 FAN0_PWM 為 EC控制
(從第一台量測的,不轉~低速運轉約 0 ~ 1.3V跳變,這台全速運轉 3V 定住)

10.測量 U5001 (CPU_THERM#) 高電平,應該是沒有問題,於是又得訂EC,前兩顆要植球....

小結:
所以是霍爾感測器開關故障拉低  LID_SW#,EC以為是闔蓋狀態,故無法觸發

一般板子都是採用開機排線座,PWR_SW#、LID_SW# 等等訊號會在一起,

這台是內建開機鍵,所以就忽略了 LID_SW#

企業級電腦,ME 模塊比較大,所以BIOS是16MB,分割成兩個檔案

一般的ME約佔1.5MB、企業的ME約佔5MB

補充內容 (2019-8-17 02:35 AM):
外接能亮機,屏線磨破皮白屏,動一動還造成公共電壓短路掉電...

補充內容 (2019-8-29 06:20 PM):
PM_PWRBTN# 會有高電平,在按下 PWR_SW# 後也是會拉低,高 →低 →高

補充內容 (2019-10-12 12:39 PM):
此板POWER、HDD、充電等燈號是外接小板,後來才發現裝或不裝電池,在過幾十秒後充電燈會開始閃爍,無法充電,充電IC各腳位正常,天~~

4 MB, 下載次數: 11

BIOS分割檔1

1013.63 KB, 下載次數: 11

BIOS分割檔2

129.4 KB, 下載次數: 15

點位圖

网友:
維修指南
ASUS P500CA - Repair Guide.pdf (1.77 MB, 下載次數: 33)

楼主:
後續:

更換 EC 後狀況一樣,查了又查。用猜的,決定換掉 U5001 (CPU_THERM#) 後風扇不再全速運轉

NCT7717U Thermal Sensor IC 溫度感測器

1、5腳為 SMBus 總線,雖然有 3.3V ,有電壓並不表示正常,傳遞訊號好像要用示波器測吧?我還不會用
第3腳應該是過溫保護訊號

在解決風扇問題過程中...也發現還有一些故障點

1.有線網路 U3301 內部短路,+AVDDL 對地短路、剛好料板都有換上

2.電池燈亮橘燈,其實沒有充電,充電 IC BQ24725,第11腳BATDRV  → PQ8803 的開啟電壓,沒有輸出
查條件沒有滿足,第4腳ACDRV → PQ8801 的開啟電壓,輸出只有 19V,應為 25V

更換IC無效,更換PR8809、PC8805 升壓相關零件無效,原來是 PQ8801 自身短路,不過真神奇,
這樣沒有進保護?等於VIN 直接經過PQ8801

之前目視這兩顆有被動過就沒注意到,沒想到一顆是壞的

一起更換 PQ8801、PQ88002 後 ACDRV 升壓為 25V,BATDRV 12.5V 也有了

小結:
沒想到這塊是多重故障,比較偏訊號相關的,闔蓋偵測、溫度感測,然後保隔、網卡

本來還以為是南橋或CPU問題造成風扇全速運轉,還好沒殺到

647.35 KB, 下載次數: 6

楼主:
開機後...沒聲音...裝置管理員沒有音效卡....應該也是掛了
本來以為 +3VS 有去的地方都掛,網卡、音效卡、溫度感應
不過PCH等其他地方沒事,LID_SW 感應器是 +3VA
真搞不懂這台是怎樣

還好網卡、音效卡、溫度感應、LID感應、隔離保護、都從沒修好的板子取得~~

補充內容 (2019-9-8 01:48 AM):
懷疑被使用電流法燒機,無線網卡也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