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logy DS210j, NAS設定在浮動IP,哪些功能無法使用之疑問?

楼主(2019-08-16):
這台NAS算是老機了,家人已有更新的機子在使用,所以汰舊換新下來,故將它拿來試試,目前透過D-Link DI-624S Router接到電腦.
想請教如果將它設定在浮動IP,是不是有些像是FTP功能就沒法用?

网友:
我倒想問,用浮動IP,那麼在網海中如何讓別台電腦找到你?
就像GOOGLE地圖一樣,沒有地址能搜尋得到嗎?

网友:
早年聽公司的MIS說好像要設定DDNS

网友:
因為防火牆要指定對應的電腦, 所以最好一定必須要設成固定ip

网友A:
"如果將它設定在浮動IP,是不是有些像是FTP功能就沒法用?"

用DDNS服務, NAS會向DDNS更新浮動IP位址,
只要用DDNS網址, 就可以連回NAS..

問題是,
你是用NAS的PPPOE拿到對外的IP?
還是要用D-Link DI-624S Router走DDNS, 再經過Class C的IP, 開Port打通給NAS從外連進來?

NAS要對外, 就是要打對外的路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將它設定在浮動IP,是不是有些像是FTP功能就沒法用?"

用DDNS服務, NAS會向DDNS更新浮動IP位址,

我是依據Synology的硬體手冊把router及NAS連結,以前從未涉獵DDNS,由於與家人的網路共用,網路沒固定IP設定,目前router並沒透過WAN連結ADSL,因為ADSL主機在不同樓層,都是用電腦無線Wifi上網,不接網路線,這是目前連結狀況如下圖.

网友:
可利用Synology 的 QuickConnect 功能,透過網際網路存取您的 Synology NAS。
如何透過網際網路連接我的 Synology NAS
Synology 搭配 QuickConnect,讓你走到哪裡都可輕易連回家中的NAS
如果是4G無Public IP,或是不方便設定路由器,
可以參考 Synology 內網穿透,
因為內網穿透是synology nas 連線伺服器的方式來穿透內網,
所以伺服器最好自己架設。

网友:
群暉韌體有內建DDNS的功能,可以在NAS設定名稱後,自動取得  你的名字.synology.me 的網址
就可以從外面連到家裡的NAS(預設5001 port) https://你的名字.synology.me:5001
可以找一下是不是有這個設定,如果沒有就可能是韌體版本太舊(如果有新韌體可以更新,就更新看看)
如果韌體不沒有DDNS功能,那就要自己申請DDNS對應到家中IP(通常會利用IP分享器來做,才能自動更新DDNS的IP)

网友:
站內應該有高手, 我先不專業的說明
全名ynamic Domain Name Server,簡稱DNS

是給沒有固定ip的網站系統登記使用, 當客戶端也就是自己的ip變動時, 會通知 DDNS 記錄新的 IP
然後其他人要連線這個客戶端時, 就能自動的轉接到你的電腦
例如:
原先的固定 ip : 1.2.3.4 隔天變成 3.4.5.6, 要再連線到 1.2.3.4 就連不到了, 這時如果有 ddns就會變成就只要連線配發的名稱就可以了
範例

1.註冊 ddns 名稱, 例如我 goodnight

2.安裝服務商提供的ip變動回報程式

2.以後連線 就只要連 http://goodnight.ddns.net (ddns.net 是我虛構的 ddns 服務商)

使用ddns , 需要安裝程式或程序才能連線, 而且有限制服務商, 也就是要使用服務商提供的ip變動回報程式
ddns 有免費的, 但很不方便, 最後使用付費的

防火牆, 這部份才是真正的罩門所在, 很多人搞不懂防火牆設定, 我也不太能說明, 請查一下 google

防火牆主要是將外對內的主動連線擋下來, 假設內部有兩台電腦, ip 192.168.0.10, 192.168.0.11
外部有一個連線要對內部的 port 80 連線, 這個時候, 就被擋下來了, 如果你設定 外內 port 80 開放, 很多人只做到這步驟,

此時防火牆允許 port 80 通過, 但卻沒有告知要連到哪台, 這時候也是無法連線

如果要更細節的請自行查 google

現在回到正題
NAS 廠商有提供兩種方式, 一種是DDNS , 一種是QuickConnect, 我會建議採用QuickConnect 比ddns 好用, 除非NAS 廠商本身有架設 DDNS
其實這兩者都很像, QuickConnect 可以在手機安裝 APP , 直接登入系統, 並連線到你的 NAS
你是群暉, 應該會有提供, 連到主控台看看, 或看一下手冊, 如果太舊的機型, 沒有提供QuickConnect請連絡服, 或使用DDNS

如果需要協助再提出來討論

Synology DS210j 手冊下載

https://global.download.synology.com/download/Document/UserGuide/DSM/5.2/Syno_UsersGuide_NAServer_cht.pdf

請參閱第38頁, 第七章設定: 從網際網路存取Synology NAS

請參閱第40頁說明: 透過QuickConnect存取DSM 服務
QuickConnect 可為用戶端應用程式(DS fileCloud StationDS audio) 提供連線解決方案,使這些程式在Synology NAS 沒有設定連接埠轉送規則的情況下也可以從網際網路上連線至Synology NAS。請前往控制台> QuickConnect來管理QuickConnect 服務。如需更多QuickConnect的詳細說明,請參閱DSM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依據Synology的硬體手冊把router及NAS連結,以前從未涉獵DDNS,由於與家人的網路共用,網路沒固定IP設定 ...

等一下...

所以, 樓主想用這樣的架構, 讓NAS可以經由外網FTP連進來???
以目前的架構, NAS和PC, 都是存在於DI-624S的一個區網, 是無法自外部連結的.
即使由PC的Wifi做Internet connect sharing, 把連網能力分享出來, 也是不太好走!

牛記得Synology NAS可以插上無線USB網卡, 就可以連上你的Wifi,
對外, 就走Wifi, 對內就走DI-624S..

您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依據Synology的硬體手冊把router及NAS連結,以前從未涉獵DDNS,由於與家人的網路共用,網路沒固定IP設定 ...

你的接法 ˊ只有你自己的電腦可以連線到 NAS! (你的電腦應該會抓到兩組不同網域的IP!)

你那台ROUTER就只有接了 兩條LAN(PC與NAS同網域). 另外一個是 PC WIFI 與你家其他電腦同網域.

如果你想要 家人都能連到你的 NAS 甚至經由實體IP對外開放NAS.

你必須

1.先找台 WIFI CLINE ROUTER 當中繼器 把你家WIFI轉有線連接 NAS

或是

2. NAS 外接USB無線網卡,直接抓你家 WIFI,

目的是讓 NAS 能抓到你家 WIFI ROUTER 提供的內部IP,

再設定 “提供 WIFI ROUTER” 的 NAT 開放指定的 PORT (FTP 21 HTTP 80 等) 功能指向你的 NAS  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

所以, 樓主想用這樣的架構, 讓NAS可以經由外網FTP連進來???

如果是用 FTP , 防火牆  port 21 就一定要開了, 然後NAS指定固定ip, 防火牆再指定對應的 ip 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就一定要用 DDNS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依據Synology的硬體手冊把router及NAS連結,以前從未涉獵DDNS,由於與家人的網路共用,網路沒固定IP設定 ...

這樣的話, 可以申請中華電信的 pppoe 固定ip, 就不需使用 DDNS
中華電信的的防火牆要指定nas 的ip

這台pc 的無線網卡可以取消了

我會建議多加一組  wifi ap, 如圖, 兩個 wifi 相連, 防火牆設在中華電信那組 wifi a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 FTP , 防火牆  port 21 就一定要開了, 然後NAS指定固定ip, 防火牆再指定對應的 ip 就可以了
這 ...

其實也不用啦~
如果樓主用的是中華電信的ADSL,
1. 申請7+1的 "浮動固定IP"
2. 讓NAS透過Wifi連接中華電信的Router
3. 讓NAS自己用PPPOE, 取得 "浮動固定IP"
這樣就好了!

另外, DI-624S本身就是無線的,
也可以試著把DI-624改成AP模式, 直接連接對竹的Router..

網路, 就是想辦法讓設備能打通連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也不用啦~
如果樓主用的是中華電信的ADSL,
1. 申請7+1的 "浮動固定IP"

如果整個NAS 曝露在 INTERNET , 風險有點高, 樓主若只是為了 FTP , 還是放在防火牆後面會比較安全
我比較不喜歡開啟 NAS 本身的防火牆 (手冊 42 頁有說明如何開啟內建防火牆)

我會建議兩台的原因是中華電信的發射功率好像比較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個NAS 曝露在 INTERNET , 風險有點高, 樓主若只是為了 FTP , 還是放在防火牆後面會比較安全
我比較 ...

牛想, goodnight大也一定會同意一件事..
"在Internet的世界裡, 是沒有所謂安全的"
只要有心掃, 總是會有露洞..

只要能打通連結..
完全就看個人想怎麼去應用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想, goodnight大也一定會同意一件事..
"在Internet的世界裡, 是沒有所謂安全的"
只要有心掃, 總是會有 ...

最後看看樓主怎麼做了~~

建議還是先把整個系統都更新一遍後, 再開放郅 internet 會安全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

所以, 樓主想用這樣的架構, 讓NAS可以經由外網FTP連進來???

NAS的USB已插上D-link的無線網卡(DWA-140),在NAS系統(DSM)下可以看到該無線網卡,並且在DHCP自動取得IP. 現在問題是PC該如何link到這支無線網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NAS的USB已插上D-link的無線網卡(DWA-140),在NAS系統(DSM)下可以看到該無線網卡,並且在DHCP自動取得IP.  ...

PC要讀NAS, 走有線那一段就可以了!
看看NAS從DI-624s拿到什麼IP

NAS無線的部份, 設定了PPPOE後, 就當做獨立對外就行..

网友:
我是使用 TP-LINK + AS1002T .....剛做了個SOP給你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