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H-L32B6W 綠燈一直閃,閃約24次,綠燈一直亮著無法

楼主(2019-08-16):
綠燈一直閃,閃約24次,然後綠燈一直亮著無法關機~

這塊電源板裸板有5.36V ,無法直接觸發,必須連接主板,連接後5.36V,16V,24V ,應該算正常吧~

主機板 LD1117穩壓IC沒電源,實在想不出問題會出在哪?
會是沒啟動或是程式問題嗎?

有大大或前輩修過嗎? 給個方向~ 謝謝

楼主:
目前查穩壓IC輸入端,查到這顆IC無法再查,不知這6腳IC是甚麼?
查無資料~

更正: 是aadryl

网友A:
先確定LED燈條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LED燈條是好的~

謝謝大大~ 這是第一次修LED電視,之前都是些電腦螢幕(LCD)
因為沒再修LED,所以沒買工具 ,看來要來買一台回來玩了,晚安~~

如果LED燈條故障,是不是會閃一下保護? 我是插電後背光沒閃直接綠燈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這是第一次修LED電視,之前都是些電腦螢幕(LCD)
因為沒再修LED,所以沒買工具 ,看來要來買 ...

不一定.
有的會閃一下.
有的不會..
看設計,
看led燈珠壞掉是開路還短路.
都有可能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有的會閃一下.
有的不會..

了解~~ 反正工具早晚都要買,不然瞎修也不是辦法! 大大晚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反正工具早晚都要買,不然瞎修也不是辦法! 大大晚安~~

要買工具能到烏骨雞學姐團購區購買 比外面買還便宜
最新型iFix RT300M LED背光測試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買工具能到烏骨雞學姐團購區購買 比外面買還便宜
最新型iFix RT300M LED背光測試儀

收到~~ 已去留言,不知還有沒有現貨? 晚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有的會閃一下.
有的不會..

用測燈儀看,燈條是好的~ 請問大大,這卡榫要如何拆? 剪掉嗎?
現在又組合起來,代誌大條了!!

楼主:
補充一下最近的檢查裝況~

LED燈條確定是好的!! 綠燈一ˊ直閃後,最後綠燈常亮時~

穩壓 LD1117al 各腳位電壓就出來也都正常~ DC to DC 模組也都合理正常!!

只剩主板電源IC an34043AA(買不到) 、cpu、記憶體無法查! 這主板也沒記憶IC!

cpu散熱片會燙手也不知是否正常?

想買公版測試,屏線是扁平,電源也無法直接觸發,傷透腦筋~~ 哈哈....

剩下邏輯板還沒測~~

楼主:
今天從邏輯板的供電端反查12V,真的到這顆Ic (RT7257),
輸入端有15V,都沒短路現象,但en端是低電平,所以無法提供12V輸出,
沿EN端跑線,最後跑進cpu,所以.....,請問這顆IC查法正確嗎?

請問有人有辦法讓這裸板電源板觸發嗎? 謝謝先~~

楼主:
裸板開機只有5.36待機電源,要接主板才會出現其他電源~
如果要改公板,我知道公板上有一組12V,如果壓降接到
power-on 上面,是否能開機? 還是會爆炸? 當然公板必須另接電源~

圖片是接主板開機後的電源,附電路圖,懂電路分析的前輩能幫幫忙嗎?
謝謝~~ 應該是不行吧!

楼主:
非常感謝500CC啤酒老闆割愛賣我主板跟一個薄型LED電源板~
因為是破屏拆機主板,壽命能撐多少未知? 電源板買來將來改公板備用~

這塊主板溫度真的很高!! 在考慮要不要背殼挖洞加風扇散熱?
非常感謝論壇各位前輩幫忙,希望版主能幫我改"已完修"主題,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500CC啤酒老闆割愛賣我主板跟一個薄型LED電源板~
因為是破屏拆機主板,壽命能撐多少未知? 電源板買 ...

哈我代替介紹誰有貨500cc 我常去找材料有他給資料庫 拆機材料及中古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我代替介紹誰有貨500cc 我常去找材料有他給資料庫 拆機材料及中古面板

真的很感謝前輩,親一個~ 謝謝..

楼主:
很不幸買來的主板,看沒多久也掛了!! 不想再理這主板了(浪費我的青春)!! 直接問學姊有無公板? 結果沒現貨!!
只好去淘一塊公板回來改~ 我很懶!! 直接從公板12V 升壓 24V 給背光用~ 按鍵也懶得裝,因為如果這個方法不行,
就必須改電源,那時再拆裝按鍵~ 熱機幾小時都OK了,再看日後有無問題....,沒甚麼技巧,真的很懶人的改法~

未改背光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不幸買來的主板,看沒多久也掛了!! 不想再理這主板了(浪費我的青春)!! 直接問學姊有無公板? 結果沒現貨!! ...

個人建議~
這個情況可以用 通用型恆流板 ~
就不用12V升24V了~
不過能用就好了~

5V 串一個1K 電阻 接到 power-on~
應該可以起動電源板~
或直接接在一起也可以

個人經驗
電源板是輸出16V
是可以用7812~
直接供電給公板~
要鎖在鐵板上散熱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建議~
這個情況可以用 通用型恆流板 ~
就不用12V升24V了~

前輩~~ 這台電視的管理IC在主板上,這個電源本身無法觸發喔!!
假設要觸發這電源,可能要給它一個sus-on 信號才能讓電晶體導通去觸發24V跟16V~
這樣改應該是最省時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這台電視的管理IC在主板上,這個電源本身無法觸發喔!!
假設要觸發這電源,可能要給它一個sus-on  ...

還沒遇過這型的不清楚

通常都是power-on給5V
不行的話
在5V加個負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沒遇過這型的不清楚

通常都是power-on給5V

對啊~ 松下電視很機車的!! 不管是電源板或主板都是松下IC~
而且電視殼是薄型,公板只能外接電視盒或側板挖洞!! 難改!!

其實萬一這個方法不行,我是想公板12V壓降3.3V當sub - on ,看能不能觸發電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