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ne電源板的功能?

楼主(2019-08-17):
請問:PTC(N)、PTC(L)是啥接線端?CON1~CON3有啥功能或用途?
UT1:PR8224H

网友:
PTC(N)是接市電的中線、PTC(L)是接市電的火線,兩者經由電源線接到家裡牆壁的插座.
CON1~CON3無法確定,應該是輸出電壓.
UT1:PR8224H是這塊電源板的控制及電源切換為一體的電源IC.

你的照片還不是很清晰,所以補強一下吧.

楼主:
謝謝回復,補拍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補拍照片:

原始照片清晰,可能經壓縮後解析度不佳

楼主:
板上已經有AC(L)、AC(N)接市電,為何另設PTC接線端子?

楼主:
另外,繼電器是過壓或過流保護?或手動控制迴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已經有AC(L)、AC(N)接市電,為何另設PTC接線端子?

我講錯了,既然已有AC(L)、AC(N)確實是電源的輸入,至於PTC是外接的熱敏電阻,此電阻是保護電源開機瞬間的電流限制避免過大,隨著電流流過此電阻發熱作用,阻值會變得很小,因此得以保護開機瞬間的大電流的衝擊.
所以這PTC電阻端視於整個機子消耗多大功率而定,依你的電源板算是小功率,所以這顆PTC選擇也算小功率 . 這PTC還存在嗎? 有的話就是接上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繼電器是過壓或過流保護?或手動控制迴路?

繼電器在此猜不出用途,光看相片難以判斷,把線路畫出來才能正確判斷.

网友:
能夠把線路畫出來,一看很容易了解, 比在這憶測要好多了.

楼主:
感謝!PTC已經不在了...
這板子是雙層板,要逆向繪電路圖須耗費點時間,我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