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TRENY9.6V鎳鎘電動起子/改18650鋰電池

楼主(2019-08-17):
酷幣兌換而來的TRENY9.6V鎳鎘電動起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882329

原電池/充飽電=不到兩天完全無法驅動電動起子
用手上的閒置配件與18650鋰電池/提供新動力

原電池組充好電=電壓約11V
18650串聯3個=電壓大約12.4

只偶爾用來鑽孔用=方便

网友:
恭喜完修,改了以後,會不會扭力變弱?

网友:
扭力如何?+1

网友:
這個電池應該是一般的鋰電池。

网友:
鎳鎘電池瞬間的爆發力比較大

楼主:
最強檔/手握不住
應該不亞於原配鎳鎘電池組

网友:
使用一般的鋰電池在電動工具上,一般裡電池應該很容易就損壞吧!!使用時間應該也會很短吧??米比較建議用動力鋰電池,謝謝。

网友:
要用動力型的哦!能麻煩你量看空間18650能放幾顆,我那支也想改來用。

楼主:
排列過=
原廠的電池盒只能塞進5顆18650

楼主:
原本想使用A123 磷酸鋰鐵電池=卻只能塞進兩顆
A123 磷酸鋰鐵電池3.2V/串連三個/剛好9.6V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想使用A123 磷酸鋰鐵電池=卻只能塞進兩顆
A123 磷酸鋰鐵電池3.2V/串連三個/剛好9.6V

回 rbeagioo 大 ...

如果用 磷酸鋰鐵電池 的話,充電的時候比較麻煩!!由便利性上來看動力電池比較合適喔,也比較容易購買,謝謝。

楼主:
多謝提供意見

网友A:
有人知道如何分辨鋰電池是否動力型,例如測量內阻要多少以下才算是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如何分辨鋰電池是否動力型,例如測量內阻要多少以下才算是動力?

用電池型號查PDF, 或是看他的放電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知道如何分辨鋰電池是否動力型,例如測量內阻要多少以下才算是動力?

一般為20毫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想使用A123 磷酸鋰鐵電池=卻只能塞進兩顆
A123 磷酸鋰鐵電池3.2V/串連三個/剛好9.6V

回復帖子,要在對方帖子的下方按回復,他才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列過=
原廠的電池盒只能塞進5顆18650

不能放六個,這樣差很多,電池盒大,效率太低。

网友:
看照片,如果本來的電池架不用,只用外殼,空間應該可以六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