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R6138XK 6138XK 不冷維修

楼主(2019-08-17):
前一陣子岳母家的冰箱說不冷 請人來維修更換2片板需要8000
叫我下班去看看 冰箱在角落又黑又暗又沒有空間 拍的照片都是歪的
型號及配線圖
故障碼
打開就看到爆兩顆電容
壓縮機
控制板
驅動板 之前看過分享更換電容是無效 因此用MESR表量另兩顆小電容
內阻高 拆下量容量不足一半 更換後正常

网友:
故障碼 :

故障碼

故障碼

故障是因驅動板 兩顆小電容內阻高 容量不足標示值一半, 更換後冰箱已正常運轉。...是否 ?

网友A:
看樓主敍述,是驅動板五顆電解電容全部更換。

网友:
東元的通病~
我家有兩台也都是小電容故障(量測已無電容值)~
更換後就正常了~

网友:
驅動板更換2500元,故障板我有留下可以更換電容試試囉!多謝分享。

楼主:
是 更換後冰箱已正常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敍述,是驅動板五顆電解電容全部更換。

是 更換後冰箱已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