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菜機維修(內建 TINY13 微處理器)

楼主(2019-08-17):
鄰居的果菜機故障 拆機檢修初步發現 50KB 可變電組怪怪的,於是上網買了幾個,裝上去之後還是不動(無法調速,馬達正常),仔細一查發現裡面使用 TINY13 微處理器,這下子問題大了,假如是IC故障就沒救了,可是一般來說 IC 不容易故障尤其是微處理器,於是慢慢把線路給畫出來,最後查到是 電源的 限流電阻 22歐姆 斷路,原先的可變電阻更換之後居然"斷路"了!! 新品怎麼會斷路呢? 我買的代用品並沒有90度轉腳,求好心切加強"銲錫"沒想到,碳膜電阻和接點之間使用的是機械式壓接(衝壓)在高溫之下發生斷路的現象,還好買了一拍5個,小心焊接,剩下兩個給鄰居帶回當備品!!

焊接過度的狀況

其他照片

网友A:
請antlu標明型號,讓大家預防一下。

感覺現在設計為了節省電路成本,把電阻當保險絲用,尤其是電流較大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antlu標明型號,讓大家預防一下。

感覺現在設計為了節省電路成本,把電阻當保險絲用,尤其是電流較大的 ...

不好意思,機台已經交還給鄰居!!  我認為22歐姆當作限流,若把瓦特數改成1W 應該不錯!! 記得銘板上印著"台灣製造"!!

网友B:
可變電阻焊接pin是採用鉚接的,在鉚接處焊錫會因溫度上升導致金屬膨脹鬆脫,溫度下降之後不會恢復原有鉚接力道,加上助焊劑滲入更容易造成接觸不良。

即使在焊接pin尾端焊錫也不能焊太久,因為熱量會傳遞到鉚接處,原廠規格書上都會標示可加熱時間。

這種事件遇上一兩次就會印象深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變電阻焊接pin是採用鉚接的,在鉚接處焊錫會因溫度上升導致金屬膨脹鬆脫,溫度下降之後不會恢復原有鉚接 ...

YSC大:
     感恩喔!!長知識了!!

网友:
感恩喔!!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