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Corsair 電源的 PS-ON

楼主(2019-08-18):
請問 Corsair 的 PS-ON 是不是都這麼低?通病?我量了我另一顆海韻的有 3.4V

之前另一顆 CX600  酷幣兌換的 PS-ON 更低只有  1.9V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641-1-1.html

現在不太碰電源了 ,還沒試它正不正常,短接可觸發,各電壓有出。話說它有七年保固

网友A:
楊大俠 那 PS-ON 應該是ˊ正常
你的還有2.52V

我拆下我的量測 才2.48V

网友:
Intel 2018年 提出的規範是 最小 2.0V
頁23 ... Table 3-10
https://www.intel.co.jp/content/ ... n-guide-changes.pdf

网友:
以前我修七盟的電源,PS-ON太低都是有電容老化.....舊文可查.....

要是你沒有時間,可以送我,我來找找這問題是否是老化造成的.......

网友B:
這顆某屋說可以操到1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某屋說可以操到1300W。

超出規格,就算可以也會變很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 那 PS-ON 應該是ˊ正常
你的還有2.52V

我們電表不一樣,有誤差值也正常,算是差不多。

海馬大的炮兒真是夠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電表不一樣,有誤差值也正常,算是差不多。

海馬大的炮兒真是夠力..... ...

我那電源供應器 在網路購物區
酷友 KKP 大 割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