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FUJIMARU富士丸-TK-32HV程序

楼主(2019-08-18):
不知哪位大大有這台FUJIMARU富士丸-TK-32HV程序???這款型號有2種主機板,不知是否能通用...
目前已用SUNVIEW SF-32V01 這台程序可開機,但開機畫面會有SUNVIEW的LOGO以及需用SUNVIEW的遙控器才可。

网友A:
個人經驗~
只要主機板的主晶片一樣~
通常程序都可以通用~
差在面版解析度,輸入端,正倒屏~
沒有徵到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
只要主機板的主晶片一樣~
通常程序都可以通用~

這我知道,目前就是以 SUNVIEW SF-32V01 這台程序燒錄可開機,只是開機會出現SUNVIEW LOGO以及要用SUNVIEW 的遙控器才能使用,畢竟不是自己用,若真的沒有只能這樣交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