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不能通話的平板為何有飛行模式!?

楼主(2019-08-18):
我把飛行模式打開之後發現Wifi...藍芽都能開啟阿...那開這幹嘛???

ASUS ME302C

网友:
你要摸摸後背
應該翅膀會慢慢長出來
等長好後便可以飛翔

网友A:
藍牙與Wi-Fi的功率有限,傳不遠,而飛航模式啟動後,行動數據是無法使用。

网友B:
你忘了嗎?現在是農曆七月,俗稱鬼月

网友C:
  行動裝置都一樣呀!

  視為 "飛航模式" 是可 同時關閉 無線 (行動) 網路 & 藍芽通訊, 甚至 近距離無線通訊 (Near-field communication, NFC) 的開關較好理解.

  就算 "飛航模式" 開啟, 還是可以個別開啟 無線網路 & 藍芽通訊 的 (好像繞口令).

网友D:
這是幹架時用的~確保飛行軌跡正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牙與Wi-Fi的功率有限,傳不遠,而飛航模式啟動後,行動數據是無法使用。

我這個不能插sin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嗎?現在是農曆七月,俗稱鬼月

我又沒混立法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動裝置都一樣呀!

  視為 "飛航模式" 是可 同時關閉 無線 (行動) 網路 & 藍芽通訊, 甚至 近距離無線通 ...

意思是老大偷偷跟咩咩賴,學姊一來按下去就斷訊沒證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幹架時用的~確保飛行軌跡正確         >.

這樣老大被學姊一拳扁上天時才不會迷失航道誤闖他國領空

网友:
忘了删的功能。

网友:
有時不刪也許是故意的 ,
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知道手機平板飛航飛行模式 到底停用了那些功能
真要是刪了 , 有些人找不到飛行模式 , 搞不好關機或是自己嚇自己 ,
然後投訴 , 客服解釋不完...

我記得 很早以前 DOS 時代有個笑話
那時期初接觸PC 的人很多 或剛剛DOS升級WINDOWS
安裝時最常遇上一段 系統提示:
PLEASE ENTER ANY KEY TO CONTINUE ...
請按任何鍵繼續....
然後開始玩 你等我 我等你

於是客服電話接不停  :
         哈囉 , ... 我找不到鍵盤上 有印 [ ANY ] 的鍵

於是改版時記取教訓 指定按鍵 ENTER 或者 SPACE 空白鍵
有些書面手冊 甚至將該鍵 加圖示畫出

-----------

很好有趣的一種介面處理經驗

楼主:
因為如果是手機的話~~~飛航模式開啟後可以關閉通訊功能,沒裝SIM卡就不白浪費電了...

平板本身僅WIFI功能,只有藍芽、WIFI...它應該用不著飛航功能...

网友:
坐飛機是開啟飛航模式,分別用android和iOS的機器單獨打開純GPS定位功能,通常就可以察覺為何,broadcom的還可以,MTK的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行動裝置都一樣呀!

  視為 "飛航模式" 是可 同時關閉 無線 (行動) 網路 & 藍芽通訊, 甚至 近距離無線通 ...

大大好認真…但我不確定a大是問認真的~XD

网友:
米都把飛航模式的按鍵移除,因為根本用不到,除非是商務人士,不然應該沒有人一天到晚,在哪裡頻繁開關的,米都是直接關機或是拔電池,免除後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好認真…但我不確定a大是問認真的~XD

我是很認真問的!~

不知道開啟後哪個通訊功能會被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好認真…但我不確定a大是問認真的~XD

  a471 君的風格習慣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很認真問的!~

不知道開啟後哪個通訊功能會被限制..

  除了 衛星定位 外皆會一併 Disable.

  不過, 還是承上則回覆的, 可個別 | 組合 Enable.

网友F:
原來一切是認真的
好吧!我開飛航模式面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 衛星定位 外皆會一併 Disable.

  不過, 還是承上則回覆的, 可個別 | 組合 Enable. ...

收到,有空我去確認它到底關掉那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一切是認真的
好吧!我開飛航模式面壁去

不用不用,倉庫讓我參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