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滑鼠移動變右鍵連點

楼主(2019-08-18):
羅技 mk250無線滑鼠一移動就變右鍵連點一直跑出視窗
按住右鍵就不會冒出右鍵視窗 左鍵正常
已換右鍵微動依舊  請教這是哪出問題

网友A:
先換別隻滑鼠試試,再檢查控制台-滑鼠-的按鈕組態

网友:
  檢查機板有無虛銲 或 短路 (尤其編碼器 & 右鍵零件處).

補充內容 (2019-8-19 12:26 AM):
修: …(尤其感測器 &….

网友B:
是用在USB3.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別隻滑鼠試試,再檢查控制台-滑鼠-的按鈕組態

換另一隻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USB3.0嗎?

使用在內建南橋usb2. 0 插外掛USB3. 0情況依舊

网友:
聽起來很詭異,尤其是這個月..........
先嘗試將右鍵的微動拔掉,或是將左右鍵的位置對調(慣用左手),看看會不會再出現視窗。

网友:
回 gameadd 大 ...

建議您將滑鼠型號與廠牌標注於標題上,不然已經違反板規了,另外您這款是鍵鼠組嗎?要不要檢查一下接收器,或是重新安裝驅動程式看看,也有可能是鍵盤按鍵卡住造成,謝謝。

网友:
老鼠想吃乖乖吧??

网友:
檢查有沒有短路先...特別是....XX

网友:
我之前有一隻Razer Deathadder 的滑鼠,也是出現連點問題,請朋友幫忙換過微動開關後恢復正常了。

网友:
把中間按鍵先拆掉看看還會不會出現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