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N4010 筆電開機8聲短音沒畫面

楼主(2019-08-18):
請求高手協助
DELL N4010 筆電開機8聲短音沒畫面,電壓有上來要從那裡查故障,另外求這板子的BIOS BIN檔案~~

网友A:
DELL或HP 都有診斷燈號或嗶聲,可以先上網查

https://www.parts-people.com/blo ... gnostic-indicators/

8 of beeps LCD failure

DELL 筆電,先按住 FN+D 再開機是進診斷快捷鍵。如果BIOS異常,不確定可否使用

內建診斷還不錯,可完整測CPU、RAM,獨顯、LCD還能測亮暗點,它會顏色輪流放

1.67 MB, 下載次數: 2

主+EC

网友:
您好:
可以參考此網站Understanding Beep Codes on a Dell Notebook PC
依據網站說明,8短音可能是LCD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或HP 都有診斷燈號或嗶聲,可以先上網查

https://www.parts-people.com/blog/2014/07/30/dell-inspiro ...

謝謝您

网友:
如上面的敘述是顯示器故障
但你這台應該是有獨立顯卡的機種,如果顯卡燒了也會是開機8嗶聲而LCD螢幕可能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