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定頻冷氣吹出熱風,老問題!!

楼主(2019-08-18):
家裡的東元冷氣用了20年了!! 日前又有一台出現同樣的問題,就是冷氣吹熱風!! 十幾年前發生過,室外機風扇不會轉,記得那時候找過技師來修,他說馬達故障,結果換了馬達還是不轉,後來我發現是電路板故障,這次判斷應該也是吧!! 拆開來還真的是電路板銅箔燒掉了外加繼電器也燒熔了!! 這一台原來是"雙胞胎"後來 小的冷氣換掉了,廠商幫我把他隔離,正在愁找不到繼電器備品,把線路畫了出來,發現因為只有一台室內機,所以可以把故障的繼電器 BYPASS 掉,換上去小心翼翼的深怕接錯爆炸,還好一切順利!! 就是室外機在外面6呎的樓踢還是不夠,有點辛苦,想著 冷氣的師父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維修和安裝令人感動!!

雙胞胎繼電器板子,主要是再兩台室內機開動的時候,戶外機風扇都會轉動!!

室外機風扇下方的電路板

拆下的電路板

繼電器

拆卸繼電器使用破壞法

跳線

準備裝回去

网友A:
antlu 大恭喜完修

你這台東元1對2冷氣機 是室內供電 怕2台室內機的輸出到室外機時 L N 電源打架(短路)
所以才用機板的繼電器去切換 供即給風扇馬達的電源

既然原本是1對2   小台的已經拆掉了
那目前能看做是1對1使用 只是室外機多出一顆壓縮機而已
建議 將目前使用的室內機輸出到室外機的電源線 直接跳過機板供電給風扇馬達與壓縮機 接點越多毛病越多
1對1 直接將室內機輸入室外機的電源 直接並聯在風扇馬達與壓縮機輸入即可

网友B:
我不知留癈言會不會被踢掉!?但一台冷氣用20年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跟心思去維修,光這一點我就佩服老大了!
恭喜完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留癈言會不會被踢掉!?但一台冷氣用20年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跟心思去維修,光這一點我就佩服老大了!
恭喜 ...

來痞酷的都是喜歡動腦的
前幾天才看到一篇修個電腦的電供4~5個月的,歹勢我忘記id,請自己出來認領表揚

至於生命危險是見仁見智囉,不要偷工省安全裝置,操作照sop,不管新機舊機都可以很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恭喜完修

你這台東元1對2冷氣機 是室內供電 怕2台室內機的輸出到室外機時 L N 電源打架(短路)

馬達沒壞,沒整理,代表不是原本的零件導致過載
所以說為什麼pcb短路沒找出來

烏鴉嘴一下,有看沒有看到原因啊,這樣再發生的可能性很高吧
小強?壁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馬達沒壞,沒整理,代表不是原本的零件導致過載
所以說為什麼pcb短路沒找出來

那機板無關短路問題
那是繼電器接腳焊點空焊 接觸不良 導致機板焦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機板無關短路問題
那是繼電器接腳焊點空焊 接觸不良 導致機板焦黑

繼電器接腳焊點空焊 接觸不良 導致機板焦黑→ 很清楚明白

啊…

線路因為接點接觸不良,通過的(感性負載)電流又那摸大,導致在通道最窄的部份發熱
進而燒PCB

明白了!

延伸思考,那如何保護這種狀況?
1.消極面對:用壽命更長,密封性更好的繼電器,鍍銀接點,氣密充氮
2.消極面對:定期更換,參考日本的作法,然後在台灣買拆船貨很高興這樣…
3.消極面對:PCB加入溫度保險絲

總覺得還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