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ASUS MX279H 按鍵一段時間後就無法動作

楼主(2019-08-18):
各位先進好,最近鄰居拿來一台很高檔的螢幕 ASUS MX279H 因為沒有給電源,原以為是電源故障,沒想到問題是 按鍵過一段時間約5分鐘吧! 就沒有動作了!! 他的按鍵我沒有遇見過,是"觸控感應"的!! 螢幕太高檔按鍵部分拆不開,深怕把螢幕給拆壞了,目前只拆開背板!

請問這是何種原理的"觸控按鍵"?

請問為何會"失靈"?
    當我接上信號VGA 或是HDMI 螢幕在按鍵失靈時候,他還是可以正常顯示,但是,一拔掉訊號線(VGA)這時候螢幕一片黑,就再也起不來了,按鍵失效吧!! 這時候把電源拔掉立刻接上電源,發生 顯示啟動畫面就當在那裡,無法進入正常VGA畫面!! 若是過了半小時就可以正常!! 我用電扇吹電路板也沒用!!   感謝大家提供相關意見與訊息!!

型號:

背板使用 痞酷鏟從後方鏟開

觸控開關

背面

网友A:
這看起來應該是電容式觸控板,
試試把觸控板的排線, 拔下後噴噴接點復活劑,

另外, 檢查一下邏輯板是不是爆電容,
有時候這種當機現象是小電容壞掉造成,
(小電容, 47uF, 100uF, 壞掉不會爆, 但會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應該是電容式觸控板,
試試把觸控板的排線, 拔下後噴噴接點復活劑,

JASON99大:
   感謝!! 小電容我來檢查,結果會再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起來應該是電容式觸控板,
試試把觸控板的排線, 拔下後噴噴接點復活劑,

JASON大:
   報告,板子上面四個電容器 ESR 值都很低不到1歐姆,於是又把他給裝了回去!! 排線檢查過了,等一下裝回去前擦拭乾淨!! 再觀察!!

楼主:
補充: 開機5分鐘內一切正常,可是,不到10分鐘按鍵就都失靈了!!
         拔掉電源後冷機幾小時後,送電開機正常,觸控關機在 STANDBY 模式,等 10分鐘之後再開機,還是可以開機,表示 待機模式沒問題,機器熱機10分鐘應該就不正常, 再讓他 STANDBY 個幾個小時看看!!

補充內容 (2019-8-19 08:56 PM):
確定是熱機造成的!! STANDBY 一小時再開還是可以,判斷應該不是觸控部分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 開機5分鐘內一切正常,可是,不到10分鐘按鍵就都失靈了!!
         拔掉電源後冷機幾小時後,送電開機正 ...

你前面提到量了4個電容, 是3個電解電容+1個固態電容嗎?
固態電容有順便量容值是否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提到量了4個電容, 是3個電解電容+1個固態電容嗎?
固態電容有順便量容值是否正確嗎?

感謝回覆,固態電容 220/10 那一個沒有拆量!!  量到最大顆的IC 想說會不會過熱,於是上面加散熱片,沒想到加了散熱片和散熱膏反而不動作,現在還是把他拆了!!

楼主:
補充內容 (2019-8-20 01:44 PM):
5V 量出來4.85V 應該算正常吧!! 只是不知道哪裡產生的?

网友:
可以試試確認板上那些DC to DC穩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提到量了4個電容, 是3個電解電容+1個固態電容嗎?
固態電容有順便量容值是否正確嗎?

JASON99大:
   固態電容拆下來量測也是正常!! ESR 0.8歐姆 容量也在5%以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固態電容 220/10 那一個沒有拆量!!  量到最大顆的IC 想說會不會過熱,於是上面加散熱片,沒想到加 ...

加散熱片反而不開機
=> 有可能是散熱膏造成IC腳位短路,

另外, 有可能是220uF 10V這顆固態電容容值衰退了,

我有修過工作站當機和畫面抖動, 就是這種貼片固態電容衰退,
它壞掉以後不會爆, 電表也量不出電壓抖動,
用示波器才能看到電壓在抖,

可以拿一顆耐壓10V以上的電解電容,
把腳位直接和這顆固態電容並聯,
電容用導線去並聯也可以, 不要造成短路就行,
(固態電容表面金屬殼是會導電的, 千萬不要短路)
並聯後試試還會不會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散熱片反而不開機
=> 有可能是散熱膏造成IC腳位短路,

我把電容拆了下來量測是沒有問題,我直接更換電解電容 330UF/25V 原來是 220UF/10V,結果還是一樣!! 我後來使用熱風槍吹了吹,想讓接腳焊接好一點,結果也一樣!!
現在有一點搞不清楚了!! 若是 SMD 電容出問題我真的就沒辦法了!!

网友A:
太奇怪了, 當機應該是主控IC周圍電源不穩,
主控IC旁邊的SMD電容好像也沒幾顆,
應該都是10uF or 0.1uF 之類(用來濾高頻雜訊),
兩者並聯焊上去也行, 只是感覺這不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奇怪了, 當機應該是主控IC周圍電源不穩,
主控IC旁邊的SMD電容好像也沒幾顆,
應該都是10uF or 0.1uF 之類( ...

我好像沒見到5V的電源,有輸入 3.3V 輸出1.18V 的調壓IC!! 我再找找 附近的電容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沒見到5V的電源,有輸入 3.3V 輸出1.18V 的調壓IC!! 我再找找 附近的電容器看看!! ...

輸入 3.3V 輸出1.18V 的調壓IC

這個IC 編號查查看 , 很少有電路或需要 1.18V的IC
一般那個 數位電路 也就CPU core 會要低到 1.8 V
不然就是 ... 打錯字

楼主:
這是相關的電壓!! 麻煩您幫忙看看!!

DII1 JB             1.185V那個IC編號
61R-12

AX A33            3.8V 那個IC 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奇怪了, 當機應該是主控IC周圍電源不穩,
主控IC旁邊的SMD電容好像也沒幾顆,
應該都是10uF or 0.1uF 之類( ...

我把電壓量出來了,請過目!! 謝謝!!

网友B:
1. 懷疑了一下 BU1 (GND) 有 2.767V,  IN 有  19.5V , 本以為你標錯(O) Output  2.767V
   但是這樣很離譜 BU1 IN有  19.5V ,Output  2.767V   這壓差太大
   後來仔細看了周圍 BL2電感  BD1二極體  BCE1/2/3 電解電容
   ==> 這是昇壓 BU1 不是降壓IC  被這 U 字騙了  BU1是 N-MOS
    Bxxx 編碼的零件應該是Backlight背光LED電路 ,

   這樣你量BU1 (GND=>MOS_G) 有 2.767V  其實是PWM 脈衝信號  ;  Output=>MOS_S ;   Input  => MOS_D

   因此 背光LED電路 先擱著  =>  BCE1/2/3 電解電容 暫時排除

2.    5.1V 的來源:
        由4.84V 與D3(應該是肖特基低壓差)  看出     L1(同L2) + U1 (PWM內含 MOS+DIODE) 降壓電路產生的

其他...待續 ...
高清照片來自:
https:
//assets.shopjimmy.com/media/catalog/product/cache/1/image/f8f28dc4a19c21aeb55ee5774693fb5d/s/h/shopjimmy-3527-0262-0150-top_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懷疑了一下 BU1 (GND) 有 2.767V,  IN 有  19.5V , 本以為你標錯(O) Output  2.767V
   但是這樣很離 ...

SIMON1016大:
   感謝幫忙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相關的電壓!! 麻煩您幫忙看看!!

DII1 JB             1.185V那個IC編號

AP7361  page 16     1.2V regulator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AP7361.pdf

若是AX1117A
http://www.micro-bridge.com/data/Axelite/AX1117A.pdf

A 33  應該是 固定3.3v輸出 ;  但是又有R9 跟 R11   ,這用法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54uf-aI1g

謝謝DUNCAN大:
    看樣子似乎是 記憶體的問題!! 現象很類似!! 只是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7361  page 16     1.2V regulator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AP7361.pdf

會不會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3V ?  還有一個可能是 記憶體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3V ?  還有一個可能是 記憶體出了問題!!

U3的IC是甚麼型號? 1117A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會不會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3V ?  還有一個可能是 記憶體出了問題!!

我參考了 DUNCAN 幾帖後 , 有個想法接近 跟你這23# 想法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3V ? ...

1. 依照 U3A  A33 (1117 -3.3V )   R9(323)  R11(332)  分壓(參考18#高清照連結)  大約增加1/10電壓 ~3.6xV
    量取 U3A Out/Adj  壓差達ˊ 3.4x ~3.5V 應該就是問題點
        這點 量U4   W25X41C  第8腳電源  應該能副證一下

2. U4 高清照 是 WINBOND W25X41C***  (國外 有不少 HP 顯示器 AmTRAN板子換了災情的這棵 25X41CLNIG )

3. W25X41 資料找不到  於是參考了下兩個 資料 我估計他上限電壓是3.6V
                     W25X40CV                       https://www.winbond.com/hq/produ ... amp;partNo=W25X40CV
                      WINBOND閃存產品簡介    http://www.winbond.com.tw/resour ... Product%20Brief.pdf

4. 我的想法是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6V ; 上述國外HP災情換25X41 也許是其電壓跑了  因個別記憶體 或換造製造商能力有異(在3.8勉強能工作)

5. 比較 高清照 與 你的照片, 高清照 的U3A 明顯封裝大了升級一號  , 我懷疑AmTRAN板子原廠發現災情 而對策升級U3A

解法:
   A:  如像外站 換記憶體  (原記憶體拔下  待冷的時候 複製取出資料) ;
   B:  根據第5想法 ,  升級U3A 封裝尺寸 ( 如果可以...先原U3 電路,原R11加併1K電阻 使out 降為3.6V測試   僅短期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參考了 DUNCAN 幾帖後 , 有個想法接近 跟你這23# 想法  ...U3故障升到3.8V 正常應該在3.3V ? ...

1.  ...

編號 AX A-33  從照片上看來 R11 阻值 0歐姆,是不是這個穩壓IC應換新的 3.3V呢!! 因為無法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7361  page 16     1.2V regulator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AP7361.pdf

R9沒接,R11 0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9沒接,R11 0歐姆!!

對!! 應換新的 3.3V !!
--------
1117-33  1084-33
原TO-252=>TO-263

但是TO-263 不好找 , 若只有 TO-252 那就加工補焊一粗銅線
-----------
找到了...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AZ1084S-3.3 TRE1 LDO 5A 1084 3.3V TO-263-3 [B0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255258

補充內容 (2020-1-8 09:08 PM):
新連結 AZ1084S-ADJ TRE1 LDO 1084 ADJ TO-263-3 [B0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2336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 應換新的 3.3V !!
--------
1117-33  1084-33

手頭上有 1084 CE 284C4
AME1084 ACDT 0403
LM1084 IS-ADJ  TO-263包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 應換新的 3.3V !!
--------
1117-33  1084-33

已經換上去了 !! 3.27V  電阻 270歐姆 對 428歐姆  測試中!!

洗完澡去按電源開關,還可以控制喔!! 繼續觀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頭上有 1084 CE 284C4
AME1084 ACDT 0403
LM1084 IS-ADJ  TO-263包裝

我只看得懂
AME1084 ACDT
LM1084 IS-ADJ
這兩個都是   ADJ(1.25V)

其他只要不大於3.3V 即可使用 可調電供 試試

反正調 R9 R11 比例  使其OUT 3.3V

VOUT = VREF (1+R11/R9) +50uAxR11
1.25(1+1.6K/1.0K)+50uAx1.6K =~ 3.33V

R11        1.6K
R9        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R9沒接,R11 0歐姆!!

看圖 原本料件是 AX6630A   1.2A LDO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

整个系列都有LDO 失效問題 散热不良 應該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得懂
AME1084 ACDT
LM1084 IS-ADJ

洗澡前換上去,現在還可以ON/OFF 已經突破以往紀錄了!!繼續觀察!!

楼主:
感謝 JASON大 SIMON大 和 DUNCAN大的無私&大力協助終於放光芒!! 所謂的天道籌勤,網友萬歲!!
回收場當時收到的 AME1084  和 LM1084  IS-ADJ 經過 270R 和 430R 分壓得到的3.28V 居然搞定了,先前網路上說把裡面的記憶體換新重燒就可以完成,我的判斷應該是 電壓過高 3.3V 升高為 3.6V以上導致,再次感謝幾位高手的指點!!

這個1084加了電阻凸了出來,只好把他彎腳外加電工膠布絕緣!!

网友:
焊的真醜...

楼主:
SIMON大:
  不要這樣啦!! 老夫子漫畫裡面的名言"士急馬行田"!! 就要蓋棺了,看他卡卡的,只好使用暴力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