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電扇不受遙控的問題

楼主(2019-08-19):
遙控器換新電池後還是無法遙控直流電扇,拆開底座查看可能是REC這個零件掛了,請問這要買那一種規格的才合適呢?

補充內容 (2019-8-22 12:19 AM):
Panasonic DC直流馬達電風扇 F-L 16CMD 遙控不接收問題

网友:
有檢查是不是遙控器的按鍵快壞了?

网友:
發帖不易
沒有型號,回收太不盡...
沒有資訊又太OOXX

网友:
真的很不懂,沒用電表量就可以知道哪邊壞掉,真神...

网友A:
有確定搖控器紅外線發射器會亮嗎?沒有的話又如何說是接收端的問題?標題要註明型號喔~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確定搖控器紅外線發射器會亮嗎?沒有的話又如何說是接收端的問題?標題要註明型號喔~謝謝 ...

說到這個就想到

可以用手機或相機來看遙控是否有發出紅外線
當然要選用沒有IR Cut濾鏡的裝置
也可以不用選,全部的裝置都拿出來對著發射看看就知道有沒有紅光
如果這麼剛好手上的裝置全部都有IR Cut,那也只能認命了 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這個就想到

可以用手機或相機來看遙控是否有發出紅外線

有,之前很好奇的試了一下
用iphone拍不出來,因為iphone有瀘紅外線

後來用U11就可以拍出來,如以下

這是車上的臭氧產生器的原廠搖控器

沒按

有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到這個就想到

可以用手機或相機來看遙控是否有發出紅外線

iOS要換成前鏡頭

楼主:
型號標示如圖,有用手機確認遙控器有發射紫色燈,直流電扇除了遙控接收有問題外,其他功能一切如常。
簡單判斷應為遙控接收頭不工作,所以只問買何種零件替換。
如果要先以電表量測的話,請問版上大大如何下手呢?
請問標題要從何處著手補增註明型號呢?

网友:
學姊那裏有紅外線接收器
https://find.ruten.com.tw/u/poporu?q=紅外線接收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05766054443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5939283475

1. 測紅外線接收器直流電源,可以參考旁邊的 EC4 正負,最好有 3V~5V

2. 測紅外線接收器輸出信號,沒與EC4正負接的就是輸出腳位。

    靜態: 測REC 輸出信號,無發射器(注意日光燈干涉) 最好遮住REC,測得直流 DCV 需等於 接收器直流電源。

    動態: 按發射器對著測REC 輸出信號,換ACV檔 有ACV 表示接收器有信號輸出。

接收器有信號輸出時,信號電壓在0V與VCC之間跳變,所以帶有一平均值的直流DCV 。直接用ACV 檔量會誤判,必須把直流成份阻隔。

指針式三用電表
一:
     黑色測試棒插於"-COM"插孔,紅色測試棒插於"OUTPUT",插孔。其他測量方法與ACV 之測量完全一樣。
二:
     "OUTPUT"插孔與"+"插孔間是串聯了一個電容器,因此能阻隔電路中的直流電,只測得交流電。
     電子電路中時常會遇到電路中既含有直流電又含有交流電之場合,我們若只要測量交流成份之大小,就可利用"OUTPUT"插孔把直流成份阻隔掉。

數位三用電表
     ACV 檔  "+"插孔外接串聯一個電容器~0.1uF ,原理同上。

楼主:
Panasonic DC直流馬達電風扇 F-L 16CMD 遙控不接收問題

引用 楼主:
型號標示如圖,有用手機確認遙控器有發射紫色燈,直流電扇除了遙控接收有問題外,其他功能一切如常。
簡單 ...

已經修改標題可以保留討論串不被刪除了

楼主:
拆除的紅外線接收頭

更換下方的新品後就可以使用遙控器控制直流電風扇了,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除的紅外線接收頭

接收頭有分別嗎?恭喜完修。

网友D:
塑料換成鐵罩款,看來升級了,可以隔房遙控嗎?

楼主(2019-09-24):
引用 网友C:
接收頭有分別嗎?恭喜完修。

材料店的老闆說無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換成鐵罩款,看來升級了,可以隔房遙控嗎?

不能隔房遙控,有效控制距離為3公尺。

网友E:
被動元件的零件故障,大多是濕氣/電池漏湯造成的...

遙控這種東西吃不了多少電,被動元件沒在燒壞的!
看是不是哪裡沒焊好? 補焊一下試看看!

接收端不需電池就不會漏湯,零件故障的可能性非常低,
八成只是假焊/空焊...不需買零件更換。

有空把換下來的接收頭再焊回去,可能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動元件的零件故障,大多是濕氣/電池漏湯造成的...

遙控這種東西吃不了多少電,被動元件沒在燒壞的!

這個建議很省錢
待有空時再來拆卸試一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建議很省錢
待有空時再來拆卸試一試

如果要試
建議將接腳整根都磨亮  不要有氧化現象  不要變黑的

不是不會壞  是比較少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被動元件的零件故障,大多是濕氣/電池漏湯造成的...

遙控這種東西吃不了多少電,被動元件沒在燒壞的!

這種紅外線頭要壞真是少見,

网友H:
請問樓主一下.你的遙控器的飛梭旋轉的時候風量會亂跳嗎?我的遙控器飛梭調風量的時候明明向右一直旋轉調大.可是風速自己會忽大忽小.不知道您的會這樣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試
建議將接腳整根都磨亮  不要有氧化現象  不要變黑的

感謝提醒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紅外線頭要壞真是少見,

之前冷氣也是換新的紅外線頭才能繼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樓主一下.你的遙控器的飛梭旋轉的時候風量會亂跳嗎?我的遙控器飛梭調風量的時候明明向右一直旋轉調大. ...

剛剛試了一下沒有您說的情形喔 ! 會不會更換紅外線頭就會正常工作。

楼主:
感謝您的鼓勵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沒有您說的情形喔 ! 會不會更換紅外線頭就會正常工作。

謝謝您.我還沒拆開檢修.改天拆開修理再上來請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頭有分別嗎?恭喜完修。

紅外線接收模組大多是38Khz的,
差別就VCC,GND,DATA三根接腳的排列順序......

网友:
飛梭式的也許是接可變電阻,電阻膜麿損,造成速度不一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請問樓主一下.你的遙控器的飛梭旋轉的時候風量會亂跳嗎?我的遙控器飛梭調風量的時候明明向右一直旋轉調大. ...

如果是"自然風"就會忽大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種紅外線頭要壞真是少見,

以前是這樣,現在不一定了。前陣子我也換過這個IR receiver,感覺這東西可能因為競爭殺價,也開始粗製濫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自然風"就會忽大忽小

是正常風.只不過飛梭風量要調大的時候就會變小又變大好像有人亂按風量的按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