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GT-N5110 Note 8.0 重複開機 充電符號重複顯示 維修

楼主(2019-08-19):
SAMSUNG GT-N5110 Note 8.0 重複開機,充電符號重複顯示,無法正常使用,
網路上找了很久,終於在youtube找到同一機型的解決方法,
How to fix Samsung note 8 N5120 tab continuously restarting

Samsung note 8.0 GT-N5100 | Bootloop Logo Baterai dan Bootlop Logo Samsung

原來是開機與音量排線有問題,造成一直重複開機,
上網購買開機與音量排線,準備拆機更換開機與音量排線

1.故障畫面(開機時)

2.故障畫面(充電時)

3.平板背面

4.拆背殼時先將觸控筆拆下,再用拆機工具小心拆開背殼卡榫

5.背殼與平板分開

6.新舊開機與音量排線更換,先拆圖片左邊主板上的螺絲,將開機與音量排線與主板的卡榫分開,再小心將開機與音量排線取出

7.更換新開機與音量排線後,將舊排線的2個黑色墊片移到新排線上,將開機與音量排線與主板的連接卡榫接上

8.依照拆機步驟反向復原,開機測試並充電,可以常使用平板,不會重複開機,充電符號重複顯示,無法正常使用

网友A:
覺得換手機或平板!螺絲的位子很難記!!就怕忘了位子!有時候鎖完會發現多了螺絲><

网友:
之前遇過一隻華碩的手機也是重複開機之,後來原來是電源開關按久了使它卡住處於on的狀態,買一個電源排線回來換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覺得換手機或平板!螺絲的位子很難記!!就怕忘了位子!有時候鎖完會發現多了螺絲> ...

用手機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