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燈珠拆台(水電版)

楼主(2019-08-19):
昨天跟一位大大討論用大同電鍋50W電熱片做拆燈台,大大回: 並聯,2片電熱片要放隔熱雲母,線要壓制~
天啊!! 我甚麼都沒有,只好謝謝大大開示~  並聯讓電阻變小,電流加大的道理我懂,只是雲母跟壓制工具都沒有!!
今天一拆開電熱片,裡頭就有2片甚麼咚咚? 剛好拿來隔熱,壓制工具就用我幫朋友做水電時買的老虎鉗來壓制~
成品很醜! 接線也是一般水電工法,要笑請不要笑太大聲喔~ 原本要用電源殼改裝,考慮沒耐熱的電線,只好用電木
來做~~

照片裡是2片已並聯成功了~

調約200測試,用紅外線測,測不準!! 便宜貨的關係嗎? 哈哈~

改電表測,溫度約200多

用手摸感溫線,不燙!! 早知就用電源殼裝箱,算了做了就做~

最後調300多,這應該是拆燈珠的溫度~ 成功~

我目前沒有燈珠可測,只能等拆電視時再試了,謝謝收看~

ps:奇怪!! 這論壇老是會跑出一些重複的照片,要刪也刪不掉!!

网友A:
請問燈珠一般容點有哪些度數?

网友B:
1.論壇的問題,你傷腦筋也沒用,交給管理員傷腦筋吧
2.紅外線測溫槍不是無腦使用,要懂反射率,要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燈珠一般容點有哪些度數?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一般焊接好像200~250,解焊就不一定,要看燈珠黏在甚麼地方?~
如果用熱風槍可能溫度要高一點,多高? 看機器跟風口距離!! 我用goot烙鐵解焊,錫一熔就
夾起來,錫不熔就按鈕加熱,實際溫度也沒工具可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論壇的問題,你傷腦筋也沒用,交給管理員傷腦筋吧
2.紅外線測溫槍不是無腦使用,要懂反射率,要校正 ...

哈哈~ 還要校正喔!! 買來用沒幾次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還要校正喔!! 買來用沒幾次耶!!

任何的probe一定有誤差
一般使用就是校到可忽略的誤差就夠了

你拿去和電表的對比就是校正的行為呀,修正反射率讓讀值一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的probe一定有誤差
一般使用就是校到可忽略的誤差就夠了

了解~ 我以為是溫度快速變化或面積會影響說,測溫槍買來只測油炸鍋,滿準的!!
測烙鐵溫度就不準!! 熱電偶感應就是速度慢,以這個案例,當溫度開關停掉時,電錶
還在慢慢感應,當溫度不足,溫度開關開啟時,電錶還在感應升溫,只能求個平均值!!
只有勾錶才跟得上溫度開關~~ 應該說得知電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我以為是溫度快速變化或面積會影響說,測溫槍買來只測油炸鍋,滿準的!!
測烙鐵溫度就不準!! 熱電偶 ...

測烙鐵不準可能是面積不夠大
畢竟sensor得到的紅外線是總和來的,不是一個極緻的點
所以被測物面積只有sensor的一半的時候,測得的溫度可能只有實際的一半(這是亂說個大概的)

熱電隅不是反應慢,而是電熱絲的溫度傳導出來需要時間
這種加熱的結構的大概是 電熱絲→空氣→外殼,熱需要經歷三種介質,尤其是空氣導熱速度更是慢
除非是紮實的加熱管 電熱絲→硫酸鎂粉(好像是這個吧)→外殼,這種的傳熱速度就即時多了,而且不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烙鐵不準可能是面積不夠大
畢竟sensor得到的紅外線是總和來的,不是一個極緻的點
所以被測物面積只有se ...

收到~~ 這論壇高手很多,讓小弟長知識很多,謝謝喔~

网友C:
校正就是這個發射率.....

鋁是差最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正就是這個發射率.....

鋁是差最多的....

愛你喔~~ 這表我私藏了!!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