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老大送的電子式假負載製作報告

楼主(2019-08-19):
收到WISH老大的套件,已滿一個月了,感謝老大.學姊的奉獻,也感謝專炸老師,五燈大老師,以及duke83老師還有眾多前輩們的指導才能順利完成,本想用兩顆電腦電源供應器(改可調電壓電流)串聯,製作完成再一併測試,可惜沒成功,還得找一顆494相容的,怕拖太久,就先貼出請前輩們不吝指導。

1.謝謝學姊寄來的套件,老大做事情真是好講究,無論零件品質,配件細節,考慮周到,讓我這常充數克服的菜鳥,好佩服,謝謝您!感恩~~~

2.找不到夠大的散熱片,只好用鋁板加大,並鑽孔攻牙。

3.放上去剛好夠大。

4.100度ON超溫保護。

5. 全部焊好裝上。

6.先用以前DIY的電供(無法調電流)測試上電。

7.調12V兩個表頭還差蠻多的。

8.亂掉了,後來好像調13V,電流1.1A。

9.調22V電流3.27A電壓降到18.06。

10.電流到4.1A電壓降更多,沒拍好看不太清楚。

11.再調突然放鞭炮,電容炸了。

12.拆下來換耐壓大一點的。

13.本來16V330UF換50V330應該夠大了吧!

14.糟糕!表頭怎麼顯示8,量輸入電壓剩3V。

15. duke83老師指導;使用 LM324 這類的單電源 OP 時要將最下面的那兩條銅箔用跳線給短路,C3 與 C7 這兩顆電容也不必安裝。
以電路圖來說,J4 接頭上的第三、四腳分別為 -Vee 與 GND,將兩者予以短路後 U1 U2 的負電源接腳第 11 腳就能接到 GND 了。
改變電路後上電可以了。

16.調12V電流1A電壓10.6。

17.2A電壓9.9。

18.調最高42V。

19.電流1A電壓降至40.11。

20.2A電壓39.32。

21.3A電壓38.27。

22. 4A電壓37.64。

23. 5A電壓37.07。

24. 6A電壓36.37,電供的電流調到8分左右,怕滿載不知電供會放鞭炮,不敢在上去。

25.測散熱片溫度,過熱保護溫度開關,要在最熱的地方。

26.位置適當。

謝謝大家耐心觀看,請前輩們不吝指導。

网友A:
厲害~ 我做完套件,電阻接線都歪七扭八! 難看死了!
大大手藝很好~

网友B:
散熱片建議用CPU的散熱器比較夠力,不然這數百瓦的功率一個閃失應該就炸掉了

這顆POWER應該是嘉積的吧,功率撐死應該也只有兩三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我做完套件,電阻接線都歪七扭八! 難看死了!
大大手藝很好~

我以前也是作不漂亮,後來悟到了,不要心急,慢慢想慢慢作,自然就進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片建議用CPU的散熱器比較夠力,不然這數百瓦的功率一個閃失應該就炸掉了

這顆POWER應該是嘉積的吧,功 ...

謝謝葉老師的建議,效率最好就屬<CPU的散熱器>,納入考慮,只是我目前的功力,使用應不會很久,幸好有過熱保護,所以可慢慢思考,目前的想法是;
1.再找一個POWER,放兩邊,中間放假負載,折一片白鐵板,包起來,即可省去找機箱的問題,到時即可考慮機箱空間,加強散熱。
2.兩個POWER電壓;-40,0,+40,或可串成0---80V,結合假負載成一機多用途,還要考慮輕便一點,才好用。
***這個POWER回收場找到時,標籤完全看不清楚,也不知正確品牌,功率倒是跟你說得差不多,也許更小,以前的產品效率較差。

网友C:
我也正在研究
要並2片
可惜賣家板本一直改
買不到這片一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研究
要並2片
可惜賣家板本一直改

真的是很難找,有找到多的看能分享嗎?

网友:
回 康品穎 大 ...

感謝分享,最近家裡在整修,所以看文章的時間變少,康大哥真的很努力與用心,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葉老師的建議,效率最好就屬,納入考慮,只是我目前的功力,使用應不會很久,幸好有過熱保護,所以可 ...

這種ATX電源能夠串聯?

期待成品!

网友D:
鱷魚夾線只能臨時測試使用,線阻抗與壓降很大會影響數值許多,這種線要記得不要超過 1A 以上,不然會因電流過大而再增加電線阻抗的。
這是市售現成的鱷魚線的品質因爲跟本沒有安規認證所以內部銅線細的不像話。
自己用好線做的鱷魚線會比較好但這個鱷魚夾還是會有接觸不好之情事。

這些測試引線對電子負載引響很大,包含線材、長度與相互連結的位置,樓主可以試試在一條有 1A 以上電流的導線上依次連接兩頭端點時會有不同的數值與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鱷魚夾線只能臨時測試使用,線阻抗與壓降很大會影響數值許多,這種線要記得不要超過 1A 以上,不然會因電流 ...

謝謝老師提醒,學姊的;台灣富X代工的矽膠線+銅質插頭+銅質鱷魚夾套件 。我有買說,還沒想好怎麼利用,一時圖方便,被老師抓包了,報告老師;我有用兩條並聯哦,等要裝機殼時會全盤考量,電線以及VR等----的導電性,謝謝您提醒,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很難找,有找到多的看能分享嗎?

是還買的到啦
只是版本不太一樣
最近買的是這個版本
15V穩壓拿掉了,MOS管改成260

网友E:
我也做過電子負載,建議使用"強制風扇散熱",若可以的話增加一個低電位切斷功能,以避免損壞被放電的設備或電池!! 還有 避免瞬間電流,有一次修了電源供應之後拿電子負載來測試,一輸出就是 30V3A 雖然是90W,但是瞬間的電流可大到把功率晶體給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還買的到啦
只是版本不太一樣
最近買的是這個版本

哦!勇大是說電子負載,兩個並聯,好奇你測那種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過電子負載,建議使用"強制風扇散熱",若可以的話增加一個低電位切斷功能,以避免損壞被放電的設備或電 ...

阿乾老師請問你有低電位自動斷電的製作資訊嗎?可教我嗎?,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阿乾老師請問你有低電位自動斷電的製作資訊嗎?可教我嗎?,謝謝您的指導。 ...

康兄:
      我做的第一代 使用線性IC 比較器設定電壓(很多很多年以前)!! 第二代使用8952微處理器,使用程式去控制,輸出電壓可以設定,記得以前有發表過!! 設計的概念是放電開始後電壓低於設定值就停止輸出,..你的電子負載有線路圖嗎? 若有,或許可以用 ARDUINO 來作控制和顯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勇大是說電子負載,兩個並聯,好奇你測那種電源。

最近修好一台LOKO
60A的電供
想測看看幾安培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康兄:
      我做的第一代 使用線性IC 比較器設定電壓(很多很多年以前)!! 第二代使用8952微處理器,使用 ...

謝謝您!先拜讀你的帖子,在來研究一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好一台LOKO
60A的電供
想測看看幾安培跳掉

哇!20V就1200W了,有試了嗎?結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20V就1200W了,有試了嗎?結果如何?

還有缺東西,所以還沒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