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power維修

楼主(2019-08-20):
客戶送來一顆不知名的power,目前查修發現IRF450的mos燒了也帶走同時連著G極和S極的二極體,但這顆二極體只有二個色環(很像是白和綠),請問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另外有直接用電表量了一顆良品上的二極體電壓,只有0.1多的電壓

网友A:
顏色看似 棕跟綠, 沒有對比看不出尺寸包裝

看看有沒有可能是 Panasonic 的 MAZ 系列 Zener Diode
DO-41 MAZ2150 15V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om ... Z2051__E_discon.pdf
DO-34 MAZ4150 15V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om ... Z4020__E_disc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顏色看似 棕跟綠, 沒有對比看不出尺寸包裝

看看有沒有可能是 Panasonic 的 MAZ 系列 Zener Diode

大大 真是抱歉 忘了說,簡圖有畫紅線的地方是燒壞的,二極體板上是寫D0幾???忘了,另外二極體照片是白綠還是灰綠???不是很碓定,我懷欵不是積納,因為借了一顆良品上直接量二極體電壓有0.135V(最後一張照片),假設如果是積納如3V積納,應該直接量就是3V才對,而積納有0.135V的嗎?

网友B:
這一類POWER MOSFET 的 VGS 絕對耐壓是+/-20V
會加用Zener Diodes 16V~18V 左右的 例如 1N4745A (16V) 保護GS ,

另外當MOS陣亡時 高壓會由G衝入驅動IC ,
用 Zener 雖然會死但是徵狀成短路限著能撐一小段時間
撐到其他保護電路(例如MOS_D 上方那個電阻)動作燒斷

(也有用蕭特基 不過是較早期電路  晚期是改用Zen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類POWER MOSFET 的 VGS 絕對耐壓是+/-20V
會加用Zener Diodes 16V~18V 左右的 例如 1N4745A (16V) 保護 ...

賽門哥能否請你多說一些 VGS(絶對耐壓是+/-20V,從哪裏看出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銀綠  很像 MA700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MA700A&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 ...

痞酷的找零件王又出手了,應該是你說的這個,大大真是強,這樣你也找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顏色看似 棕跟綠, 沒有對比看不出尺寸包裝

看看有沒有可能是 Panasonic 的 MAZ 系列 Zener Diode

雷大謝謝你熱心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銀綠  很像 MA700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MA700A&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 ...

我找了許久都找不到,你真是強.................(太可怕了,哈哈哈)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賽門哥能否請你多說一些 VGS(絶對耐壓是+/-20V,從哪裏看出的?)謝謝

半導體datasheet 裡 第一優先表格  電氣特性  [absolute rating 絶對額定] 一定會有

這欄標示 [absolute rating 絶對額定]  表示超過額定一定死

其下之後的才是 一般操作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W大真是抱歉造成困擾,晚上有空時再好好看12樓的規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銀綠  很像 MA700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MA700A&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 ...

能否請大大告知如何找到這顆元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請大大告知如何找到這顆元件的?

因为以前查過 有印象阿  銀綠 跟平常常見的不一樣

以前同事的修電漿電視看到過
是找service manual 才查到型號
不然從外觀我真的猜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以前查過 有印象阿  銀綠 跟平常常見的不一樣

以前同事的修電漿電視看到過

謝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