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x2511g 板號 DA0ZRTMB6D0 REV d 掉件求助

楼主(2019-08-21):
各位前輩你好
我手上這台acer ex2511g 換io的時候 手抖不小心撥到一旁小電容掉了~小電容屍體是還在只是一邊崩錫了怎樣都黏不上~有用電容表量過可能是470nf??太小了不好量加上便宜貨的電容表怕量不准~~想問問有有前輩知道這顆規格嗎?

上圖 io型號 ite8987e

補充內容 (2019-8-28 10:07 PM):
今天把it8987e換過(這顆是EC才對)跟電容補上,依然不開機~不如說更慘了原本充電燈還有亮~換過EC後充電燈有亮按下後再也不亮了~囧

補充內容 (2019-8-28 10:12 PM):
另外在迅維那裏有找到這主板維修文~壞南橋不開機似乎是通病...沒工具也沒技術換橋~只能在測測看不行只能棄修了

网友:
有沒有板號

网友:
1U/6.3V_4
ZRT
電路圖
點位圖
Acer Aspire E5-573G V3-574G Quanta ZRT ZRTA DA0ZRTMB6D0 boardview pdf.pdf (3.05 M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抱歉抱歉~~新手不知道還有板號可查難怪找不到圖~~ 板號 DA0ZRTMB6D0 REV d
謝謝大大幫忙找圖有看到了~~
找到零件再補上維修進度~

网友:
查第31頁,相片中大IC是IT8987編號,從第1腳數到第14腳,連到C455是1uf/6.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