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炊飯電子鍋NS-ZCF18 電鍋蓋不法蓋住會跳起

楼主(2019-08-21):
請問各位大大

原使用正常,但現在電鍋蓋無法蓋住,懷疑是不是有零件損壞

网友:
建議送修,因為這方面零件不見得找得到

网友:
可能少了彈簧……

网友:
我家好像是同樣的外型,型號不確定

网友:
忘記是哪裡壞了才讓電鍋蓋住會跳起來....後鈕插銷看看 。

网友:
按壓紅框處 看按下後 會不會自動歸位
那裏面有一彈簧頂住歸位的

楼主:
各位大大
歹謝..........因老婆把圖片中的模版拿起來去洗,未裝回去,導致無法蓋住
此事件為烏龍案件......謝謝各位

麻煩版主把此編文刪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歹謝..........因老婆把圖片中的模版拿起來去洗,未裝回去,導致無法蓋住
此事件為烏龍案件......謝 ...

上蓋是可拆洗的,
你平常沒在煮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蓋是可拆洗的,
你平常沒在煮飯。

歹謝,,因公司有團膳會剩下白飯,不珍惜丟棄可惜,故會拿回家當晚餐,所以很少煮白飯,不好意思讓大家白忙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歹謝,,因公司有團膳會剩下白飯,不珍惜丟棄可惜,故會拿回家當晚餐,所以很少煮白飯,不好意思讓大家白忙了, ...

大大不錯丫,可以吃的食物不要去浪費,這樣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