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B5610 背光燈珠透鏡脫落+換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9-08-21):
大家好

鄰居送修一台 LG  42LB5610 電視

故障情況是面板進水(林雨) 燈珠脫落

原本有希望正常修復,但再拆解過程中,發現底層的導光板,因為太潮濕

無法擦拭起來,所以問看鄰居要不要修,怕燈珠修好還是有水漬的瑕疵

鄰居說棄修好了,我裝機組裝回去,想還給鄰居看如何處置~

沒想到,組裝起來後測試右邊亮線一大堆,是我把玻璃弄壞的....{n_081:}

剛好鄰居要棄修,所以躲過一劫....

過了一兩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台同款的電視,

故障情況是不開機,燈珠也脫落的通病

於是就開始了,借屍還魂大法

拆開背蓋

面板規格 LC420DUE(FG)(A3)

主機板 EAX65359106

電源板 EAX65423701

邏輯板 6870C-0480A

先查修買得的電源板

測量電源板上標示寫3.5V但測量只有2.5V

原本想說是電源板故障,欲打算更換了事

斷開與主機板的線組後,測得3.5V 所以判斷是主機板故障

於是將鄰居好的主機板測量 GH23H 得到電壓如下圖示

就直接主機板交換即可正常開機,目前懷疑GH23H為故障點

有錯誤的地方請大家再指導教學一下感謝

可正常開機後,就往下一關, 燈珠脫落

拆面板 ( 感謝痞友支援工具)

小心翼翼, 過程中還是有劇烈的震盪到(嚇死)

散亂的燈珠

黏好的燈珠

直接插電測試會不會亮, 應該先測會不會亮再黏

我是先黏再測 = - =

打完收工緊張又刺激,還好沒亮線搞砸

還給鄰居從修不好的心情,轉換成弄好的電視

就把壞的電視留著組裝起來  面板壞 燈珠脫落 主機板壞

剩下電源板好 邏輯板好

感謝大家  還請大家多多指教{n_109:}

補充內容 (2019-8-21 07:24 PM):
補充說明~
燈罩用UV膠水黏的

网友A:
燈罩用什麼黏的建議要註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罩用什麼黏的建議要註明一下。

已經補充說明 謝謝建議{n_109:}

网友B:
拆開面板都有一定的風險,如果要做一定要先告知客戶,不然真的遇到面板拆完變亮線的,會陪錢死

网友C:
那顆1117拆下看3.3V輸入是否正常就知道那顆1117是否異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面板都有一定的風險,如果要做一定要先告知客戶,不然真的遇到面板拆完變亮線的,會陪錢死 ...

嗯,一定要風險告知,及免責聲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1117拆下看3.3V輸入是否正常就知道那顆1117是否異常了

大大說的是,改日有需要再焊下測試,多謝。

网友D:
關於…主機板測量 GH23H 得到電壓

那個logo 廠商是 Diodes

GH23H 就是 SOT-223 AZ1117-ADJ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AZ1117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關於…主機板測量 GH23H 得到電壓

那個logo 廠商是 Diodes

謝謝 SIMON1016大大  專業的講解{n_116:}

网友E:
需要更換LED背光燈條的件,有點不太想接... 因為面板拆裝風險很大,跟客戶解釋也不太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更換LED背光燈條的件,有點不太想接... 因為面板拆裝風險很大,跟客戶解釋也不太能理解! ...

但LED背光問題,感覺是通病了

只能靠大大 篩選客人了~~ 能接受風險就接

不能就另請高明....和氣生財~{n_116:}

网友F:
大大太強了,我同事的(55")目前也遇到珠珠掉落,還在想要不要修
我的(50")是遇到跟這篇帖子很像的情況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ght=5800&page=1
EdwardHsu123大大,如有冒犯請通知我,我馬上刪除,因為那篇帖子我已經不能回文了

明天下班我也要來檢查看看我的背光,LG來是說主機板壞掉,1W元
明天如果檢查出啥結果,我也會再開一篇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熱情的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太強了,我同事的(55")目前也遇到珠珠掉落,還在想要不要修
我的(50")是遇到跟這篇帖子很像的情況
http ...

大大的同事,若棄修的話,我能不能接收呢?我有缺55"的~^^ 我只有42"可以看~我缺5字頭,哈

祝大大查修順利^^

网友:
謝謝熱情的分享經驗

网友:
拆大尺寸的面板,心臟要夠強,一個不小心就完了!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n_116:}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 大大 小弟新手  詢問一下,小弟家中此款同型機種  一樣不能開機><   插電紅燈閃幾下後 就都無任何燈號  小弟有稍為簡單量一下電壓 ,電源板 斷開主機板 3.5v都正常  但無12v及24v不知是否正常, 電源板燈條皆有100v左右電壓輸出(這邊有個小問題  我只要通電他有有供電 那燈條不是應該要會亮嗎 ?)  板大上面 測量主板元件電壓 小弟也都有良測 接正常

网友G(2019-09-26):
請問吸盤是跟哪位大大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吸盤是跟哪位大大借的?

回楊大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42-1-1.html

网友G:
話說柯博大還真年輕 {n_15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話說柯博大還真年輕

年輕??己經不年輕了{n_095:}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年輕??己經不年輕了

想當年...我們還是在唸書的小屁孩,如今那時已經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

网友I:
我的50LB5610從我姐哪裡拿過來,一開始是待機燈亮遙控器打不開,買了電容表一個電容一個電容拆下來測發現電容都是好的,後來從網拍買了一個較新版本的電源板,好是好了,不過我為了修背光板6個特別亮的小問題(燈珠脫落)把面板給搞壞了,白忙一場還浪費了860塊台幣+1060台幣買一個新的fluke101三用電錶(量電容),我還蠻喜歡這個型號的,顯示器夠大,有1:1像素對像素的模式,現在面板壞了真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50LB5610從我姐哪裡拿過來,一開始是待機燈亮遙控器打不開,買了電容表一個電容一個電容拆下來測發現電 ...

感謝大大回文分享

雖然最後結果失敗,但您也很厲害的維修DIY

工具買了之後還有可能會用上的~~   若下次有相同的問題

也可以尋求專業的來修~~ 這邊高手如雲~~  您壞掉的機器或許有前輩 會想回收在利用

也賺個維修經驗值~~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