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 有開機畫面後幾秒畫面有暗掉,如何解決!

楼主(2019-08-22):
Viewsonic VA1912W 有開機畫面後幾秒畫面有暗掉,幾秒後畫面又有!
電容無異常,PI板輸出13.8v ok,40T03GP ok
請問大大賜教! 3Q!

网友:
電容換掉

网友:
指定網頁搜尋:
               google要搜尋某個網站的內容時,可以使用   關鍵字 site: 來指定網站,
例如
       VA1912w site:bbs.pigoo.com

网友:
請您高抬貴手,練習拆開來看吧!

楼主:
電容無異,轉向燈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