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磁磚表面頑垢去除

楼主(2019-08-22):
快清好了,才想到拍照。
這角落本來很嚴重,幾乎全面覆蓋頑垢。

以前我的方法是,灑鹽酸。不過會連磁磚縫隙一起"咬"光。
這次捨棄化學式處理,換成機械式方法。
我家附近五金行,只找到65元的小支鋼刷。
將就用吧,只是"掃"到的面積小,以時間換取空間。

前面可能對比感不足,來看看這張,中間已刷,旁邊還沒刷。

全面刷完之後,莫名的療癒感,耶~

网友A:
這種鋼刷在使用時要很小心,鋼絲會噴出來,最好戴護目眼鏡

网友B:
用鋼刷去刷磁磚表面 不會有損傷嗎?

网友C:
你可以用小蘇打試試

网友D:
雷大~我家可以借你"療癒"一下。

网友E:
我只想到 鋼絲絨  ,  用完剩的曬乾...還能玩火花...

网友F:
厲害!獅子大!看來我回台南可以借來換我大掃除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鋼刷在使用時要很小心,鋼絲會噴出來,最好戴護目眼鏡

有耶~我在沖洗時,地上發現有幾條鋼絲。
如果接轉速10000rpm以上的機種(扶爛打、小蜜蜂刻磨機......),一定要小心。
我這只有0~1700rpm,就......小心避開可能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鋼刷去刷磁磚表面 不會有損傷嗎?

使用前,不明顯的角落先測試。
發現完全沒影響,我就加足馬力,全面衝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小蘇打試試

小蘇打,過碳酸鈉,我都有。
這兩種用起來,只有一個心得:長時間抗戰。
我喜歡馬上見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大~我家可以借你"療癒"一下。

沒問題,等我有空............一直都沒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到 鋼絲絨  ,  用完剩的曬乾...還能玩火花...

鋼絲絨,細很多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厲害!獅子大!看來我回台南可以借來換我大掃除XD

好der,插電電鑽借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der,插電電鑽借您

獅子大!說說的啦!怎麼好意思XD!但是看上去真的不錯用

网友G:
雷老闆又多了營業項目~~~~刷瓷磚

网友H:
浴室瓷砖这是这样。每到夏季结束,总要清洗一番。水中的微生物很喜欢这种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雷老闆又多了營業項目~~~~刷瓷磚

是的,在刷之前要先清場,以免被客人偷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浴室瓷砖这是这样。每到夏季结束,总要清洗一番。水中的微生物很喜欢这种地方。 ...

我這是累積10幾年的頑垢,一般刷子罔效。
一定要出動鋼絲刷。

网友I:
之前我有po在其他網站,參考一下
潔霜S,浸泡幾分鐘就好毫不費力,多年頑垢可配合刷子輕刷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有po在其他網站,參考一下
潔霜S,浸泡幾分鐘就好毫不費力,多年頑垢可配合刷子輕刷幾下

噴灑鹽酸或是這類清潔劑,很有效。
只是次數多了,會連磁磚縫隙一起洗掉。

後果就是:輕者積水到溝縫或是磁磚背面,重者樓層漏水。
所以,這次我換了一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噴灑鹽酸或是這類清潔劑,很有效。
只是次數多了,會連磁磚縫隙一起洗掉。

沒錯,而且時間也不能停留太久,只要一次就會把縫隙咬掉

另一間我就遇過,還好面積小,補一些透明矽力康就好了

网友J:
太服您了.用小小刷頭去清理.時間用不少吧.只能說佩服佩服.我家的我還是用鹽酸吧.不然腰酸背痛受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之前我有po在其他網站,參考一下
潔霜S,浸泡幾分鐘就好毫不費力,多年頑垢可配合刷子輕刷幾下

商品名稱:【潔霜】S浴廁清潔劑(1050ml)
主要成分:酸性高效去污劑、界面活性劑、香料等
產地:台灣
製造日期:標示於包裝上(西元年/月/日)
保存期限:5年
淨 含 量 :1050ml

看來有效成分還是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服您了.用小小刷頭去清理.時間用不少吧.只能說佩服佩服.我家的我還是用鹽酸吧.不然腰酸背痛受不了 ...

我家附近的五金行,只買得到小頭鋼刷。
不過小有小的好處,比較不會掉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商品名稱:【潔霜】S浴廁清潔劑(1050ml)
主要成分:酸性高效去污劑、界面活性劑、香料等
產地:台灣

是啊,所以不能停留過久
它只是比鹽酸溫和些,還是會咬也稍微會嗆

网友L:
漂白水(次氯酸鈉、或雙氧水)對浴室的微生物、霉菌類很有效,只是要點時間,但人不用哪麼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漂白水(次氯酸鈉、或雙氧水)對浴室的微生物、霉菌類很有效,只是要點時間,但人不用哪麼累@@ ...

其實我這是陽台,之前可能有放洗手槽。
現在乾掉的大片頑垢,用鋼刷最適合了。

网友A:
雷大說到這個話題,倒讓我想到這陣子來的事,我年紀也大了,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身體也不太好,我走路會有時會踉蹌,有時像踩空,簡單說就是走不太穩,我家騎樓是貼地磚,看似無異狀,但是只要有潮濕就會滑,我也因此跌倒過,我在懷疑是不是有看不見的青苔?不知道大家會用什麼方法清除?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雷大說到這個話題,倒讓我想到這陣子來的事,我年紀也大了,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身體也不太好,我走路會有時 ...

室內拖也要換止滑的,大部分的室內拖鞋底,沾水就會很滑

結果上次我挑了半天,挑到一雙覺得不會滑的拖鞋
我老媽看到了,說:你這不就是浴室用拖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室內拖也要換止滑的,大部分的室內拖鞋底,沾水就會很滑

結果上次我挑了半天,挑到一雙覺得不會滑的拖鞋

浴室想止滑,我覺得就是鋪上洞洞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大說到這個話題,倒讓我想到這陣子來的事,我年紀也大了,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身體也不太好,我走路會有時 ...

一般像浴室是會有皂垢導致潮濕會滑~
外面地磚就應該都是表面的止滑久了被磨掉了~
除了全部打掉重貼外就是買止滑膠來漆(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