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 NR-B486GV-DH 節能型 問題請益

楼主(2019-08-23):
使用約3年多的冰箱,近期常一段時間後就退冰(不冷),過一陣子又恢復正常冷度(壓縮機開始運轉),但在恢復之前冷凍庫裡的食物包裝都已經出現水珠,冷藏也幾乎不冷,蒸發盤的水逐漸增多(沒有減少的跡象),拆下冷凍庫的板子查看並無積滿結霜而導致異常,目前都有正常結霜與除霜(冰箱兩側會升溫),不過除霜後冰箱內的溫度偏高,推測是壓縮機太慢運轉,導致冰箱內溫度升高,是否可能有感溫元件異常,進而影響到冰箱的運作。

已有多次請國際牌維修人員到府維修,但始終沒有解決,以下為回覆的問題點:
1. 家裡電線老舊(已氧化),導致電壓不穩或過低。
2. 基板潮濕
3. 節能冰箱溫度到達時,會停約20分鐘後才再次運轉。

告知正常的部分:
1. 壓縮機
2. 冷排

推測問題:
1. 除霜感溫器
2. 冷凍感溫器

配線圖

配線圖

圖中的FM為?

電冰箱後方底部

電冰箱後方底部

蒸發盤

蒸發盤

請家電界的前輩們指點可從何下手去查找問題點或更換零件測試,感激不盡。

网友A:
電線先重拉線,插座也換新的試看看!
有時插座量有電壓,但是實際無法讓電器能運作!

也有可能是用前面的插座當中間接點作延長電線轉接,
在前插座的接點有老化而接觸不良所致!
這是我老家實際遇到的,也是冰箱反覆退冰的問題時好時壞,
非專業自己查不出原因,請電工來一查才檢測出來的!
老公寓用1.6mm電線.插座內部的接點彈力退化而接觸不良!

网友B:
FM : FAN MOTOR 風扇馬達

1. 檢查基板焊點(除霜電熱管繼電器/壓縮機繼電器)是否空焊
2. 量測除霜電熱管是否開路
3. 化霜感溫器更換掉

网友C:
目前都有正常結霜與除霜(冰箱兩側會升溫)
--------------------------------------------------------
冰箱兩側升溫是製冷中,現在大部分冰箱已經沒有背部冷凝器,是利用兩側箱壁來散熱,兩側越熱表示壓縮機越努力工作著。

先確認電源是否真的不穩,如果沒有監測儀器可以連續監視該插座電壓狀態,可以在插座並連一個鎢絲燈泡,如5W或10W,看冰箱壓縮機作動時燈泡亮度是否會改變或閃爍,先把電源問題排除。

我家也是用這台冰箱,已經6年多了沒出過問題,算是CP值很高的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線先重拉線,插座也換新的試看看!
有時插座量有電壓,但是實際無法讓電器能運作!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會思考重新拉線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 : FAN MOTOR 風扇馬達

1. 檢查基板焊點(除霜電熱管繼電器/壓縮機繼電器)是否空焊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都有正常結霜與除霜(冰箱兩側會升溫)

冰箱 ...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吸收了新的觀念。
請問如果壓縮機運轉時,燈泡亮度改變或者閃爍,則表示電源有問題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吸收了新的觀念。
請問如果壓縮機運轉時,燈泡亮度改變或者閃爍,則表示電源有問題嗎 ...

這麼剛好我家也是這台,沒狀況

串聯鎢絲燈泡
1.看閃爍,有閃爍代表電壓不穩
2.因為會發亮,所以可以看出負載有沒有浮動
3.限流保護的效果,在這個case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吸收了新的觀念。
請問如果壓縮機運轉時,燈泡亮度改變或者閃爍,則表示電源有問題嗎 ...

是的,同個插座如果電壓不穩,鎢絲燈泡明暗就會改變,嚴重甚至會閃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麼剛好我家也是這台,沒狀況

串聯鎢絲燈泡

是並聯喔,如牆壁該插座是雙連的,一個插冰箱一個插燈泡。

如果是串連的話壓縮機可能會啟動不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並聯喔,如牆壁該插座是雙連的,一個插冰箱一個插燈泡。

如果是串連的話壓縮機可能會啟動不起來。

對厚,腦袋又不清楚了

查短路才是串聯
看電壓穩定是並聯

楼主:
感謝ysc與windata兩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這一型電冰箱是變頻,完全是基板控制,燈~是LED燈,運轉燈會閃爍,有可能是基板的二次電源不穩,背面基板拆下來檢查,看看電容器有沒有膨脹起來

楼主:
再次請教前輩們,冰箱正常運作了一到兩個禮拜後,又出現冷凍的冰塊融化的現象,壓縮機沒有運轉,節能燈(綠色燈號)亮著,已有測試並聯燈泡,觀察壓縮機運轉後,燈泡明亮度與是否閃爍,觀察結果為正常恆亮。

另一位前輩所指的LED運轉燈是在基板上嗎,查看基板上的電容後,均為正常狀態,以下為冰箱基板圖。

基板正面

基板正面

基板側面

基板側面

想請問是否有可能是感溫器或其他裝置異常所導致運作不正常,
亦或者是基板有故障的可能性。

以及以下,之前前輩所提出的除錯方法
1. 檢查基板焊點(除霜電熱管繼電器/壓縮機繼電器)是否空焊
2. 量測除霜電熱管是否開路

分別在上方基板的何處?

3. 化霜感溫器更換掉 -> 位於何處? 可在哪裡買到?

再次感謝熱心回應的前輩們。

网友B:
1. 將基板反過來檢查紅圈/綠圈/藍圈,圈起來的插PIN,是否有空焊

2. 紅圈圈起來的插PIN,藍/黑線即化霜電熱管拉出來的引線,量一下這兩條線之間的阻值是多少 ?

3. 黃圈處即化霜感溫器拉出來的引線,因為你第一張圖畫質不清楚,可能是1-2腳白色線,也可能是3-4腳黑色線,你再核對一下
    在冰箱不冷狀態下測量1-2腳或3-4腳阻值是多少?  然後在冰箱溫度正常情況下同樣再測量一次阻值,再比較兩次測量的數據看差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將基板反過來檢查紅圈/綠圈/藍圈,圈起來的插PIN,是否有空焊

2. 紅圈圈起來的插PIN,藍/黑線即化霜電熱 ...

1. 尚未測量是否有空銲。

2. 第一次量測為69歐姆(壓縮機無運轉時),第二次量測232歐姆(壓縮機運轉一陣子後),第三次量測71歐姆(壓縮機運轉超過10分鐘後,仍在運轉中)

3. 壓縮機運轉中量測約為550~600歐姆左右,運轉一陣子後突然升高至超過200K歐姆以上(未量到實際阻值,過一下子又變成600歐姆),使用三用電表量測有量到阻值,但用數位電表量測不論冷凍/除霜感溫器都為0歐姆。

*壓縮機持續運作超過30分鐘以上(節能燈已亮,仍在運轉,過一下子後又滅燈),阻值約為1K上下,冰箱側壁與壓縮機有點燙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尚未測量是否有空銲。

2. 第一次量測為69歐姆(壓縮機無運轉時),第二次量測232歐姆(壓縮機運轉一陣子 ...

你測量時端子有拔離端子座嗎 ?(猜測沒有)

I = W / V
   =180/110
   =1.64(A) (大約)

R = V / I
   =110/1.64
   =67(歐姆)

電熱管跟你第一次測量的數據在合理範圍內

第3項數據看不太懂,測量這些數據時端子必須脫離端子座測量,且AC插頭需斷電

楼主:
經重新量測後得到以下數值

冰箱不冷時:
1. 電熱管 69.9Ω
2. 冷凍感溫器 17.67KΩ
3. 除霜感溫器 5.41KΩ

楼主:
實際量測冰箱於冷度正常與異常時的阻值
冷凍感溫器
正常: 13~18MΩ(約1分鐘內,峰值逐漸下降至12.XMΩ)、異常: 17.67KΩ
除霜感溫器
正常: 3.74KΩ、異常: 5.41KΩ

基板插座接點皆無空焊

配線圖

配線圖

配線圖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發現基板後塑膠殼有水氣

基板後右下角

基板後右下角

基板後右下角(近圖)

基板後右下角(近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際量測冰箱於冷度正常與異常時的阻值
冷凍感溫器
正常: 13~18MΩ(約1分鐘內,峰值逐漸下降至12.XMΩ)、異 ...

正常: 13~18MΩ(約1分鐘內,峰值逐漸下降至12.XMΩ)

13~18MΩ的感溫器阻值,我是沒見過的.....
你可以更換一條試看看

除霜的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E:
直覺是除霜定時器掛點了
電冰箱以何種原理來節能的呢?
是以微調庫內目標溫度,降低壓縮機運轉速度以及延長除霜間隔周期方式節能。
https://byherhlo.pixnet.net/blog/post/330811313-除霜定時器--冰箱簡易維修

https://find.ruten.com.tw/s/?q=除霜定時器
我不會修,僅供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覺是除霜定時器掛點了
電冰箱以何種原理來節能的呢?
是以微調庫內目標溫度,降低壓縮機運轉速度以及延長 ...

這款冰箱是變頻的,除霜功能整合在電腦機板,沒有獨立的除霜定時器。

楼主(2019-09-23):
在此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目前冰箱已恢復正常運作

原因為冷凍感溫器異常
會冷時阻值為幾百K歐姆,拆除後於室溫中量測則為開路狀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目前冰箱已恢復正常運作

恭喜完修,看來原廠維修人員對自家的產品也不是很精通。

网友F:
請問當時的 急速冷凍 有出現紅燈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目前冰箱已恢復正常運作

終於修好了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當時的 急速冷凍 有出現紅燈嗎

急速冷凍的指示燈按下後是顯示藍燈
啟動時壓縮機有運作
但是溫度仍然降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看來原廠維修人員對自家的產品也不是很精通。

感謝前輩先前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於修好了
恭喜~恭喜

在這次的檢修過程中獲益良多
非常感謝前輩耐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