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攻絲扳手-丸駒板手

楼主(2019-08-23):
昨天買的一組盒裝攻絲組
但裡面附的板手材質都很瀾
尤其是丸駒這支,看上去不是鋁就是鋅之類很差的合金
光用手按壓感覺都會裂開.
就自己來做一支鋼的好了.

一般都是用車床做,但我的小車床車不動這種做模具用的材料
只能用銑床來做,幸好我有分度盤,不要求精度下這個比車床還簡單好用.

經過一連串的轉轉轉,終於完成了,最後把殘料銑平再攻羅絲就能用了
手上沒有長的羅絲先用那二根鎖著,看上去很像,但材質差很多.

网友A:
螺絲各種規格大大小小,長長短短,應該都能買的到,用螺絲膜自己來做螺絲太累了,不過還是很佩服您的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各種規格大大小小,長長短短,應該都能買的到,用螺絲膜自己來做螺絲太累了,不過還是很佩服您的專業。 ...

那是主要是用在羅紋亂掉要重建很好用.
還有就在要做純銅導電羅絲時也會去用到.

楼主:
幾年前裝上這個四爪
但太厚太佔Z軸的行程
就想自己拿最大支的刀下去削掉10mm多爭取一些z行程
結果用16mm刀削出來跟狗啃的沒二樣
最後花錢拿去給人用磨床收尾
就把二個溝磨到同一高度再加二片平行固定鋼片
拿了我1000元,老閭說了,光夾上就什麼事都沒做就要收這個價
誰叫自己的工具不行只能給人賺

這二天買的一個三爪盤,跟上面那個四爪不同,是同動的
所以只要對好一次就能一直用,不像四爪那個是單動的
每次夾都要對同心很麻煩,好處是能夾各種不同型狀的東西
這次有工具了,就自己來弄,直接把卡盤放上去用面銑刀來削
一刀下去整個卡盤全削到,比以前用16mm刀簡單太多了
也不會弄到最後不平的像狗啃的一樣.

削掉4mm厚度就可以了,再來還要弄個鎖在分度盤上的連結塊
這個也是一定要完全平整,所以還是一樣用面銑刀來弄

网友B:
今天一早春光明媚,看了POP大的貼文。
不知不覺就想歪了。
"光夾上就什麼事都沒做,就要收這個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一早春光明媚,看了POP大的貼文。
不知不覺就想歪了。
"光夾上就什麼事都沒做,就要收這個價了"

夾一下就了事收錢.....

不然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一早春光明媚,看了POP大的貼文。
不知不覺就想歪了。
"光夾上就什麼事都沒做,就要收這個價了"

現在漲價了,要15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幾年前裝上這個四爪
但太厚太佔Z軸的行程
就想自己拿最大支的刀下去削掉10mm多爭取一些z行程

話說,大大有些什麼床?銑床?鑽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大大有些什麼床?銑床?鑽床?

車床也有,但很少在用,銑床為主.鑽床應該是家庭必備的東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車床也有,但很少在用,銑床為主.鑽床應該是家庭必備的東西吧?

是丫~我只有一台之前跟親戚要來的鑽床~車床、銑床都太大了~家裡放不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丫~我只有一台之前跟親戚要來的鑽床~車床、銑床都太大了~家裡放不下~哈 ...

我那台銑床跟一般常見的小鑽床差不多大小,看我能拿來做多少事?

車床更小,整個長度跟手臂一樣長而己..

2015年那時買二萬元,買後放了四年都沒有玩,最後才開始在玩.

网友D:
四爪夾頭沒一點功夫 . 抓中心可是會花不少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爪夾頭沒一點功夫 . 抓中心可是會花不少時間~~

沒錯,所以我都對到二十條以內不要差太多就行了,現在有同動的就想換同動的上去.

楼主:
由於這個80公分的小卡盤孔位無法對上分度盤的鎖溝
所以原本另外弄一塊6mm的連接板要做對接
但後來做好後再鎖上去發覺增高太多
把Z軸的工作行程縮短太多
最後用這個方式,另外再生一組鎖耳出來固定在分度盤上
只需校正一次就能一直用,所以要校正到0.02mm以內的準度才行
裝上後的樣子,小卡盤的好處就是能夾小樣的東西不用再轉接
試銑一支黑皮鐵管,下面為粗銑刀銑出來的樣子
表面非常粗造,而上面是一支很特別的不等分精銑刀
不需經過粗銑,直接銑下去就是能銑出完全光滑類似鏡面的表面出來

楼主:
銑床當車床用,車鋼管用銑刀就很簡單.

楼主:
弄個刻度紋,每12度切一刀,夾上T齒刀就能依樣diy齒輪出來.

网友E:
隔行如隔山, 甚麼幾條不懂,車床與銑床有甚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行如隔山, 甚麼幾條不懂,車床與銑床有甚麼不同?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上面這些除了最後一個弄刻度紋這個外,全都是車床在做的事
但我用銑床一樣能做,而銑床能做的事車床基本上都幹不了.
我的小車床唯一的用處就是打中心點而己,打好後就能拿到銑床弄,比在車床上弄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