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馬達線圈斷在尷尬的位置

楼主(2019-08-23):
前幾天手殘,想清裡面的灰塵,

不小心馬達線圈斷了一條,

斷的一邊最短只有1-2mm,雖然知道可以用焊接,

但是這也斷的太短了吧!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救?

网友A:
淘寶買一個就300元不到, 不用煩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寶買一個就300元不到, 不用煩惱

淘寶找過了,220V沒有110V

网友:
別搞了!!
找其他殺肉 或是留著殺肉

网友:
銲接後,套上最細的熱縮套管即可。

网友:
1~2mm还是可以焊一下的。焊好后弄点漆保护下。

网友:
安全第一,
報廢吧!

楼主:
好吧!直接判定死刑。

网友B:
線圈的某一極重複的繞組幾百圈,少幾圈沒什麼影響,其實可以不用接原斷線點,三用電表用針刺漆包線, 找旁邊漆包線,跟斷線最低電阻,也就是斷線往後幾圈漆包線,把它接在一起,我以前開電扇工廠有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圈的某一極重複的繞組幾百圈,少幾圈沒什麼影響,其實可以不用接原斷線點,三用電表用針刺漆包線, 找旁 ...

斷線最低電阻?
繞一圈最低電阻和繞50圈最低電阻不是一樣嗎?
銅的導電率很高,是不是要很精密的電錶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斷線最低電阻?
繞一圈最低電阻和繞50圈最低電阻不是一樣嗎?
銅的導電率很高,是不是要很精密的電錶測? ...

電扇的漆包線很細小電阻很大,繞一圈跟50圈電阻量的出來,  貼近斷線旁邊的線圈大概找一下,推測一下斷線後面線圈在那裡,試試看能不能修好可繼續使用,電扇很便宜,修電扇去買精密型微電阻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