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G41M-P43 COMBO 維修

楼主(2019-08-23):
型號:MSI G41M-P43 COMBO

狀況:觸發後.能過電-不跑碼

維修方向: 以不跑碼為方向維修

感謝peter180大 贈送三片主機板.先修一片來po文.以表感謝之意

主角

型號

CPU電壓 1.24V 為什麼測量CPU電壓.因為(P.C.R)裡 全板最後一個電壓.就是CPU電壓.CPU電壓若出現
              則可以視為:主機板電壓已經都出現

PCICLK 1.61V P.C.R裡的C就是CLOCK PCI插槽的B16腳容易測到.所以拿來當代表

PCIRST 3.29V P.C.R裡的R 是RESET    PCI插槽的A15腳能測得.所以拿來當代表
既然P.C.R都有了 基本上可以認定主機板硬體大方向已經正常.那為何還不跑碼.這時候可以先刷新BIOS

刷完後......跑碼

亮機.完修

网友A:
上次有個前輩會員,問我會不會修主機板,我肯定不會的,當時我就想到板主大大GTR (推薦您)哈 期待大大PO最右邊那片主機板,我剛好手邊也有一片,看有沒有機會學到修復^^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個前輩會員,問我會不會修主機板,我肯定不會的,當時我就想到板主大大GTR (推薦您)哈 期待大大PO最 ...

小賴眼睛很利喔  我剛發文不到1小時就沉下去了.沒想到你還能發現我這篇文.感謝推薦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賴眼睛很利喔  我剛發文不到1小時就沉下去了.沒想到你還能發現我這篇文.感謝推薦喔 ...

應該很多大大都有發現這精華文哦^^

剛觀看人數有80多位,好文大家都有發現^^

大大的專業值得推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很多大大都有發現這精華文哦^^

剛觀看人數有80多位,好文大家都有發現^^

是啊  我有看到幫我加分的朋友.謝謝你們支持喔

网友B:
這講解超棒,完全指出重點.

這塊主機板很有趣,我使用的經驗
記憶體出包的時候大概有兩種情況
1.開機通電後幾秒鐘,斷電,重新上電,斷電(循環)  (大部分時間)
2.開機出現BIOS損毀,但是可以讓你抓檔案在軟碟機?還是usb碟修復
  主機板有緊急修復程序,但是修復過程還是跟你說失敗沒辦法修復
  結果拔掉記憶體,單插一根測試又啥事都沒有  機率:只遇過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講解超棒,完全指出重點.

這塊主機板很有趣,我使用的經驗

開機通電後幾秒鐘,斷電,重新上電,斷電(循環)  (大部分時間).........
沒錯  這片主機板.會有這種情形.那又是另一個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