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撿回來的無牌LED 燈泡 維修實例

楼主(2019-08-23):
今天烏骨雞學姐拿回了2個LED 燈泡,燈泡周圍我看不到任何牌子,從照片可看出它尾部有一點生銹了,應該是這幾天下雨造成的吧!

要修燈泡首先要先確定是LED 顆粒故障,還是驅動器故障?這個LED 燈泡好像是DIY 專用的"公殼",因為它全部都能拆,像燈罩一轉就下來了。

燈泡尾部也是螺紋設計,轉一轉就拆開了。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一下LED 燈板,哈哈!燈板是好的。

既然燈板是好的,那就是驅動器故障了,驅動器就下方這一陀。

拆開膠布一看還真陽春,難怪大家說LED 燈泡不耐用。

想起烏骨雞學姐有在賣類似的驅動器,就跟她A來試看看?兩個一比還真的差很多。

這是光害嗎?原本的紅線都照到褪色了,把線給焊上去。

原本的線很細,烏骨雞學姐的驅動器附的線比較粗,不過要用烏骨雞學姐的驅動器上的線,就得把E27的螺旋頭拆掉,我是用暴力拆法,10秒內就拆下了。

裡面都有生銹的痕跡了,也稍做清潔工作。

鎖上散熱器的照片。

這時候就要拿出tsai5371 贈送的E27 螺旋頭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40-1-1.html

接市電的引線其中一條要剝的長一些,因為長的這條要"夾"在螺旋頭的金屬座與塑膠座之間。

固定好之後就完工了。

接上市電一下..........,哈哈!成功了。

咦!好像還少了什麼?對啦!不用固定一下螺旋頭嗎?其實塑膠頭與金屬頭之間塞了那條線後,我可以鎖的很緊,我覺得就不需要再特別固定了,而且我還沒有確定烏骨雞學姐的LED 驅動器可以適用這個燈板,烏骨雞學姐這次撿了兩個燈泡回來,修第二個燈泡時,我得測量這個燈板的電流值看看。

网友A:
拆過螺旋頭的組裝回去,好幾次我也覺得夠緊不用處理,修多之後發現旋入燈座沒啥問題(因為是旋緊方向),多旋出燈座幾次有時就只看到螺旋頭沒轉是本體在轉((旋鬆方向),被嚇幾次之後我怕了,就一率上膠了

网友B:
我看到了大大說的10秒暴力拆法了~看來真好用

网友C:
看到這個故障品 AC IN的EMC對策電感電容都不見了 , 難怪有人會遇上雜訊問題 ,

    LED燈具加裝觸控開關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576-1-1.html

比較了一下內部照片, 果然良心
台灣達芳電子 1W LED Driver Power 定電流恆流 驅動器 鎮流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235070258

网友D:
  首先,老大亲自操刀的帖子越来越多啦!
  LED灯的其中一个缺点就是,维修起来特别不方便。尤其是那些使用几十粒灯珠的吸顶灯,如果坏一颗,那得……不像之前的E27灯头的荧光灯,或者白炽灯,坏一个换一个,女人都会。
  突不知怎么然想到之前有位“爆米花”大,人称“三太子”,风趣幽默,也擅长PO小电器的维修文,不知跑哪去了?最后的更新停留在2018年2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個故障品 AC IN的EMC對策電感電容都不見了 , 難怪有人會遇上雜訊問題 ,

    LED燈具加裝觸控開關

聽烏骨雞學姐說這個LED 驅動器有幾位會員固定在拿,所以多年來她都持續在買貨,會員買有優待。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3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大大說的10秒暴力拆法了~看來真好用

那是有tsai5371提供的免費維修料才這麼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過螺旋頭的組裝回去,好幾次我也覺得夠緊不用處理,修多之後發現旋入燈座沒啥問題(因為是旋緊方向),多旋 ...

我試轉幾次是不會你說的情形,不過的確有此可能,我看我來改裝一下好了。
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老大亲自操刀的帖子越来越多啦!
  LED灯的其中一个缺点就是,维修起来特别不方便。尤其是那 ...

我手頭上有一個如你所說那種很多顆小LED 顆粒的燈泡,就壞其中一顆LED,我也只能暫時包起來,等等看烏骨雞學姐會不會撿到第二個再來修。

因為你是發簡體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台灣朋友?如果是的話,你應該聽過有句俚語"公親變事主",如果你是大陸的朋友,那這句話的大意就是說甲、乙兩人有糾紛,丙想去幫雙方調解,結果調整不成,丙變成當事人........,三太子就是甲、乙其中一人,而我就是丙........,這也是為什麼三太子沒有再來痞酷網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頭上有一個如你所說那種很多顆小LED 顆粒的燈泡,就壞其中一顆LED,我也只能暫時包起來,等等看烏骨 ...

難怪我想說怎麼好久沒在痞酷看到三太子出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頭上有一個如你所說那種很多顆小LED 顆粒的燈泡,就壞其中一顆LED,我也只能暫時包起來,等等看烏骨 ...

老大,
燈珠壞少數的可以考慮降W使用,不過記得多P先串後並的要對稱(直接短路),因為湊換過燈珠後,覺得不好玩,加熱完原接觸好的反而變不好(通常燈珠焊墊多少已氧化不良了)

网友E:
圖(7)的電容換掉,無效嗎?wish這樣換,成本會不會太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頭上有一個如你所說那種很多顆小LED 顆粒的燈泡,就壞其中一顆LED,我也只能暫時包起來,等等看烏骨 ...

噢,是这样。。。我还以为别的原因,想多了。
对付LED灯我也是如此,准备了许多灯珠。已经换了几次。像我们这般有动手能力的,一般惜物如命。

网友F:
早知道丟棄的一個太空包的故障LED燈泡
應該要叫你載回去一天修個十顆送會員換酷幣發維修實例
摸蛤仔兼洗褲
而且還是有品牌的 (只是倒閉了說)

這樣才不會整天胡思亂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燈珠壞少數的可以考慮降W使用,不過記得多P先串後並的要對稱(直接短路),因為湊換過燈珠後,覺得不好 ...

這也是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7)的電容換掉,無效嗎?wish這樣換,成本會不會太重?

修好的燈泡是自己要用的,烏骨雞學姐有好東西當然是直接拿來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噢,是这样。。。我还以为别的原因,想多了。
对付LED灯我也是如此,准备了许多灯珠。已经换了几次。像我 ...

哈哈!痞酷網是妨礙各種行業蓬勃發展的元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知道丟棄的一個太空包的故障LED燈泡
應該要叫你載回去一天修個十顆送會員換酷幣發維修實例
摸蛤仔兼洗褲

其實有品牌的應該反而難代用。

网友:
回 wish 老大 ...

謝謝分享,這種都用旋入式的固定,好像比較好組裝,不過E27燈頭的固定方式好像都是用壓合的,米上次拆LED燈泡時,使用稍微翹起一個固定點的方式,如果有備料,就可以用暴力拆解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