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37MABF 偏光膜更換 新手上路 請多多包涵

楼主(2019-08-23):
大同V37MABF, 螢幕表面隨著年紀產生不少皺紋, 剛開始只有側面看內部有一塊特別亮的亮光

就在一小塊白霧產生後, 往後開機都有新的驚喜...最後就變成下面這樣了

(主人表示: 不能阻止我看褚克桓)

自此踏上DIY不歸路, 沒屋頂買了0&90度偏光膜,隔天就來了..根本不容許我有任何的怠惰阿~~~

沒屋頂賣家表示: 此產品只針對有經驗的工程師販售

看到這句心裡有點慌, 但....幹!也只能硬搞了(弄不好頂多換新..)

微涼的晚上大概9:30開始拆.....

大部分解開始...卸螺絲...

拆鐵框...(幾條橫褶就是時光的眼淚唉~~)

用網上的經驗用刀片從一個角落凸起來,然後慢慢撕, 15分鐘終於把你這老皮給掀了
(全程戴口罩、置通風處,不然真的有一種10天沒洗澡的臭汗酸) 趕快把又老又臭的xx膜包蕊丟掉,
接下來才是重頭戲除膠~

除了很久~~~~~~~很久~~~~~~~~很久~~~幹~~~真的很久~~
去漬油+刀片(刀片柄拆掉只剩刀片的部分)順著方向把膠刮起來....整個刮膠大概用了90分鐘....
終於快清完了...

殘膠清潔完畢已經逼近晚上0點了...看著滿地的螺絲及拆解下來的鐵件...剩貼膜組裝了, 就把他一次搞定吧!

為了避免做錯誤, 先接個電比對一下xx膜角度, 正常沒貼膜會是全白的如下

放上0度試試看, 果真字跑出來了!! 仔細檢查一下沒發現亮線或是其它異常

事不宜遲! 換上全新的處女xx, 果不出所料...第一次都會比較難達陣...
靠近兩側只能用美的冒泡來形容,  貼完膜~~心裡OS

除膠90分鐘,貼膜5分鐘, 很多時後真的只是爽那最後一下...

組裝完畢已經凌晨2:00了(中間跑去抽菸放空一下...)

點亮測試~~~~老皮&白霧一次消失, 也算是功德一件

最後總結:

使用器具: 刀片 + 去漬油 + 十字起子
材料: 0度xx膜
時間: 21:30~02:00 共 4.5小時

收獲: 經驗 + 一台堪用電視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謝謝收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能上傳頭像?讓我知道改SSL 後,頭像的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能上傳頭像?讓我知道改SSL 後,頭像的功能是否正常?

上傳不了唷~~!

网友A:
你有試下方的"如無法正常上傳頭像,請點此處切換為 Flash 方式上傳"嗎?
當然,你的瀏覽器得把Flash打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試下方的"如無法正常上傳頭像,請點此處切換為 Flash 方式上傳"嗎?
當然,你的瀏覽器得把Flash打開 ...

顯示上傳成功, 但我F5後 沒顯示出來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顯示上傳成功, 但我F5後 沒顯示出來唷

還是很謝謝你的協助,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B:
Cloud780507大大:
一般手藝不精者如我,貼偏光膜會起泡;Cloud780507大不簡單
大同37吋不起泡,手藝高超!!!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ud780507大大:
一般手藝不精者如我,貼偏光膜會起泡;Cloud780507大不簡單
大同37吋不起泡,手藝高超! ...

美的冒泡了怎麼沒起泡;P

网友:
對了!請問你是用那一個瀏覽器上傳頭像的?

网友C:
恭喜大大完美的重貼偏光膜

网友:
好厲害的技術~可以接案來做^^

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
真的好厲害!! 我光貼電錶就貼2次,這麼大螢幕我可能花錢讓人貼了!!

网友D:
除膠,用老式刮鬍刀,雙面那種,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再用酒精用 研磨海綿 打磨, 這樣很環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能上傳頭像?讓我知道改SSL 後,頭像的功能是否正常?

報告老大 我用Edge可以換頭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報告老大 我用Edge可以換頭像

謝謝通知

楼主:
今天登入頭像有顯示了, 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膠,用老式刮鬍刀,雙面那種,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再用酒精用 研磨海綿 打磨, 這樣很環保 ...

筆記ing....但下次不考慮DIY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登入頭像有顯示了, Chrome

謝謝通知

网友:
可以貼一下,你施工的照片嗎?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除膠,用老式刮鬍刀,雙面那種,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再用酒精用 研磨海綿 打磨, 這樣很環保 ...

你是說飯店那種還是以前剪髮店修毛邊那個?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說飯店那種還是以前剪髮店修毛邊那個?謝謝您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32031790876.html 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完美的重貼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