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6 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9-08-23):
請問各位
           小弟最近檢修一台有點久遠BENQ 的電視,插上電源後無待機燈,
打開背蓋後,發現有幾顆電容都有明顯大肚子了,所以當下就把它更換上上去,更換後待機指示燈依然沒有,
進而在去查一下MOSFEET 零件,用電表量RX1檔一下D(紅棒)S(黑棒),發現有導通現象,
去網路上瀏覽一下,發現這樣好像不正常,G/S 位通電狀態下, D/S 不應該導通才對,不曉得這樣是否正確

另也查看一下電源板,電路上板也沒有說明接到邏輯板上的各接腳電壓為多少,所以不曉得怎麼查修,
請問是否有這台的維修手冊可以提供給小弟我參考的呢?

還是說這無塊電源板要如何查修呢?  可以指引小弟我一些方向?感謝!

受損電容皆已換新

受損電容皆已換新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MOSFEET 電組測量

MOSFEET 電組測量

電源板無標示腳位電壓

電源板無標示腳位電壓

285.81 KB, 下載次數: 11

MOSFEET

网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145&highlight=晶體測試

如果不會量,買這個,

网友:
你用的電表屬於指針型,在日系電表這在歐姆檔的話,紅棒是電池(電表內)的負極,黑棒是的正極,所以量MOSFET時,N型MOSFET內的body diode卻剛好是順向導通,反之則不會導通.
因此正確用電表測MOSFET是,黑棒接G,紅棒接S,這動作是先給MOSFET的G-S觸發電壓,因為G-S間有極間電容有了電荷,構成MOSFET導通條件,緊接這把黑棒改接到D,紅棒維持不動在S,這時原本的D-S由不導通轉化成導通.
為了驗證電表歐姆檔的極性,你可拿另一台電表的電壓檔,量歐姆檔的極性,就能了解.

网友:
續上  測一個LED也可以  長腳是正極  短腳是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