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6XL10S 背光閃一下即滅

楼主(2019-08-24):
小弟第一次發帖,請多包涵
開機後,背光閃一下就馬上滅掉
待機時電源板電壓
除了5V,其他都為0V

遙控案起電源鍵收到BLON:3.3V後電源板電壓
5V>>5V
12V>>12V
24V>>24V
BLON>>3.3V
DIM>> 3.3V
PWON>>4.6V

等到閃屏後的電源板電壓
5V>>5V
12V>>0V
24V>>0V
BLON>>3.3V
DIM>> 3.3V
PWON>>4.6V

只接電源板電壓,並把5V跟PWON短路
5V>>5V
12V>>12V
24V>>24V
PWON>>4.6V

1.請問這是高壓板或燈管壞掉造或短路,造成電壓板把12V跟24V供電斷開嗎?
2.請問這塊有高壓板嗎?沒看到是在面板裡面要拆外框嗎?
感謝回復
電視型號:TOSHIBA 46XL10S
電源板K101V2570I
主板:ST046N
邏輯板:V460H1-CH7(應該是之前維修店家換的公板)
閃一下畫面:
遙控可以控制電源開啟跟關閉,閃屏後綠燈恆亮

网友A:
看你的電壓都正常,有可能是燈珠出問題? 不太確定喔!
如果恆流點燈部分壞掉,一定會燒晶體或IC~
如果有測燈儀可以大約抓電壓,當然要知道這台是燈珠幾粒?幾V?
萬一燈珠出問題都要拆面板! 自己若不是專業人士,要小心喔~

我剛跟烏骨雞學姊買一台測燈儀,很好用,如果你住新莊或三重可以借你~~
恆流點燈區就在你量24V那,應該是左上角~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RT300M

网友B:
這台沒有燈管,因為它是led背光機種,應該是背光燈珠出包導致12,24v不輸出

用燈珠測試儀檢測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電壓都正常,有可能是燈珠出問題? 不太確定喔!
如果恆流點燈部分壞掉,一定會燒晶體或IC~
如果有測 ...

感謝O大
我剛好在三重菜寮站這~~~
在看你哪時方便在跟你借來測一下燈珠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沒有燈管,因為它是led背光機種,應該是背光燈珠出包導致12,24v不輸出

用燈珠測試儀檢測它 ...

有跟樓上O大借來測看看
我一直為燈珠壞掉~~~12V跟24V是不會掉電只會啟動保護裝置把燈條關掉
想說一開始BLON都一直保值3.3V,12跟24V一開始有出來~~後面才掉下來
差點都要懷疑驅動版去
感謝A指點

楼主:
忘記補充面板型號:lta460hj1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跟樓上O大借來測看看
我一直為燈珠壞掉~~~12V跟24V是不會掉電只會啟動保護裝置把燈條關掉
想說一開始BL ...

燈條逐條測試,看有沒有哪顆燈珠不亮的.....

修背光很可能得分解面板,一不小心就會搞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O大
我剛好在三重菜寮站這~~~
在看你哪時方便在跟你借來測一下燈珠

不管燈條短路?開路?老化? 用測燈儀都會亮喔,最後都是要拆面板喔!!
千千萬萬要小心,已私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條逐條測試,看有沒有哪顆燈珠不亮的.....

修背光很可能得分解面板,一不小心就會搞壞..... ...

我看網路影片教學是點燈儀測試~~
只要數值正常,背光有亮時~~~就不需要拆到面板
但只要數值不對~~~或沒點亮~~~就要拆面板
逐一測試~~~~不知我這樣理解是否正確?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燈條短路?開路?老化? 用測燈儀都會亮喔,最後都是要拆面板喔!!
千千萬萬要小心,已私訊~ ...

已加LINE~~~我先測量看看~~~真的有壞~~~該拆還是得拆
感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加LINE~~~我先測量看看~~~真的有壞~~~該拆還是得拆
感謝你

這一台我有面板亮線主板已賣殺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我有面板亮線主板已賣殺肉機

哈~~~我這台也有一條細線~~~但還是可以接受
你都賣完了嗎?
不一定之後有需要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我這台也有一條細線~~~但還是可以接受
你都賣完了嗎?
不一定之後有需要

主板已賣其他都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網路影片教學是點燈儀測試~~
只要數值正常,背光有亮時~~~就不需要拆到面板
但只要數值不對~~~或沒點 ...

算對也算不對~  前提你要知道你這台的led吃大約多大的電?
再來這工具只是方便維修不用動到電源,他自己會調電源~
也是整條來測比較準,對於老化燈珠或帶有2極體的led就會失誤!!
要改手動個別測喔~ 我開始放假了,你要測隨時賴我就好~ 用過
你就知道,一般液晶電視測都會亮,實際上會造成誤判!!
所以最後還是要拆面板,只是你要承擔拆面板風險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對也算不對~  前提你要知道你這台的led吃大約多大的電?
再來這工具只是方便維修不用動到電源,他自己會 ...

了解~~~感謝

楼主:
好的~~~我確定有壞什麼再問你看看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