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T700C數位萬用表故障

楼主(2019-08-24):
這台陸製萬用表買了2年,幾個月前發生不明原因故障,今天是第二次,故障情況是測試棒還未進行測試,電表LCD顯示不正常
自從第一次發生後沒多久,不明原因又正常了,直到今天又再次出現問題,本以為電表內電池沒電,換顆新買的仍然是故障.

凡是電壓檔,電流檔,溫度檔,hfe檔,都是這種故障現象,而電阻檔則正常,
但是當測試棒測量電阻或短路時,又出現相同故障.

請教這是甚麼原因?

网友:
量測LM358電源腳位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DT700C數位萬用表故障(完修)

還是想辦法進一步看看,把整塊PCB螺絲卸下,翻開PCB板,仔細研究了一下,發覺到LCD顯示是用背板導電膠條與PCB之間接觸連結,導電膠條看起來並不平直,有扭曲情況,與塑膠機殼存有縫隙,於是在縫隙塞點紙板,讓它平直些,原來導電膠條有接觸不良所造成,重新組裝後果然顯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想辦法進一步看看,把整塊PCB螺絲卸下,翻開PCB板,仔細研究了一下,發覺到LCD顯示是用背板導電膠條與PCB之 ...

恭喜完修~ 小弟之前也有一台10年以上老電錶發生導電膠條不良,苦找不到新膠條就放棄了!!
後來買台890系列含電容測量,不貴!! cp值很高,對只維修幫助很大,跟這台電表差沒多少錢喔~

~ 假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