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isplayPort 轉 3 孔 HDMI 插錯電維修

楼主(2019-08-24):
品牌型號:DisplayPort 轉 3 HDMI  轉接器

轉接器放在螢幕旁邊,螢幕也是DC頭,可是非 5V,推估是被插到螢幕的電燒了

網路圖片上面有標示 5V,實際整個都黑色無品牌LOGO、DC孔也無標示5V

因為買一條超過 2K多,這種產品也冷門,想說修看看

要從前面撬開

保險絲炸了,左邊應該是穩壓二極體?硬碟也常見,這顆沒燒

拆下保險絲、二極體,對輸入 +極 打阻值還是呈現短路,一路進到綠圈 FR9886 DC-DC

綠圈是 FR9886 DC-DC,有三顆,拆下最靠近 DC頭那顆,第二腳VIN的線路一樣短路
查詢規格,輸入:4.5V to 23V,如果插到12V或19V應該不會燒掉,先排除三顆FR9886。開始拆電容

中間一顆小電容爆了,拆掉後一樣短路

5V 一路大顆MLCC有10顆,全部拆下來後,確定有一顆短路,測量板上5V線路已經無短路

背面沒拍到

測試時以為不用插DC 5V就能使用,插上後無法顯示,插上5V電源後才顯示

网友A:
所以是MLCC導致故障?

网友:
這種插頭相似的場合,為防止不幸事件再次發生,我都會在插座之後加一顆78xx的穩壓IC,這樣縱使插錯了,還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MLCC導致故障?

可能MLCC是6.3V 或  10V 的,插錯電一路燒,DC晶片VCC有到 23V 不怕燒,DC晶片剛好也擋住到主控的供電

所以兩顆主控沒事

還好保險絲先斷,不然全部電容應該都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MLCC是6.3V 或  10V 的,插錯電一路燒,DC晶片VCC有到 23V 不怕燒,DC晶片剛好也擋住到主控的供電

幸好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