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烏骨雞學姐撿回來的無牌LED 燈泡 維修實例 II

楼主(2019-08-24):
話說昨天修理的LED 燈泡,昨晚讓它亮著當夜燈到現在,除了散熱器有熱量外,倒是沒有什麼問題,這要使用幾天看看才知道,有問題會上來報告,今天要修的是另一個同型的LED 燈泡,打開燈罩後,跟昨天那個燈泡是一樣的。

從上方照片可看出,這7個LED 顆粒是串聯的,如果一個LED 吃3V,那最多就21V,用21V太亮了眼睛容易受傷,我們用電源供應器給它17.xV試一下看看,這只是要幫助我們判斷,電壓不用給太足,能顯示就可以了。

上圖有發現其中一個LED 不會亮嗎?不過並不是不亮的那個LED 壞了,而是照片中我用黑色箭頭指的那一個LED 故障?為什麼我會知道呢?因為我是一個一個測試才確定的,所以大家在檢修時,除非像昨天第一顆燈泡那樣,LED 顆粒都是好的,才可省略逐一測試的步驟。

把電源供應器設定2.xV,逐一測試LED 顆粒,一定要這樣才能確定是那一個LED 燈珠故障。

我也沒有同款的LED,所以就放棄了嗎?因為驅動器是恆流設計,只要在驅動器可提供的電壓範圍內,少一個LED 應該只有影響亮度,所以我把故障的LED 短路。

接好後再用17.xV上電測試一次看看,LED 的亮度果然恢復正常了。

驅動器也是一樣這一陀,正面是爆電容,背面是很噁心,直接用烏骨雞學姐的LED 驅動器代替。

使用爆力法把E27 螺旋頭拆下,並裝上新驅動器。

接市電的電線其中一條要剝的長一些,因為要塞在下圖的位置。

短線就用專用的釘子夾在E27 螺旋頭尾端。

上電測試一下亮度正常了。

測量燈板的總電壓為19V。

這時驅動器是輸出222mA。

測量單一LED 上的電壓為3.16V

蓋上燈罩倒看不出來少了一個LED。

由以上可得知,這個燈泡的單顆LED 搭配烏骨雞學姐在販售的驅動器,大約工作在0.7W,這個燈泡剩6個LED 工作,所以是4.2W。

最後少做一件工作,因為benson1206 會員提到E27 螺旋頭沒有固定的問題,原本tsai5371 有給我一些鐵板牙的小小螺絲,我是打算鑽1~2個孔,鎖上螺絲固定,以後要拆也方便,不過這些螺絲不見了~~~!我嚴重懷疑被烏骨雞學姐拿去賣了,還是tsai5371當天又拿回去了嗎?

楼主:
剛剛找到小螺絲,不過好像太突出了,不知道會不會卡到燈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找到小螺絲,不過好像太突出了,不知道會不會卡到燈座?

來噹一下~~~
唉!浪費我的螺絲
螺旋燈頭成千上萬顆
固定黏好固定黏好
要再修再換一顆螺旋燈頭就好了妹
燈頭長腫瘤喔!

网友B:
學姊真勤儉還會回收可用物品回來給老大修理,節省一些開銷。讚!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學姊真勤儉還會回收可用物品回來給老大修理,節省一些開銷。讚!頂一下… ...

這就像是姑娘把綠豆紅豆分開的概念,不找東西給老大修修老大會到處亂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噹一下~~~
唉!浪費我的螺絲
螺旋燈頭成千上萬顆

哈哈!那顆螺絲沒影響耶!
不過為了仔細看有沒有卡到螺絲,這才發現燈罩裡面有小昆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姊真勤儉還會回收可用物品回來給老大修理,節省一些開銷。讚!頂一下… ...

這倒是真的,她老公含慢賺錢,她就得勤檢一些~~~

网友C:
那個燈應該要在我這裡才對啦

网友D:
每次看W大修東西,想留言又怕被認為在洗版留廢言,不過看到背景那些儀器就叫人好羨慕~~

网友E:
這種燈珠兜的 led 燈以前也很愛玩, 維修容易. 要注意有些燈珠內傷導致消耗電流/亮度不同, 撐不久再度返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剛找到小螺絲,不過好像太突出了,不知道會不會卡到燈座?

WISH大我都用按壓式中心沖,壓力調最低,打個6~8下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W大修東西,想留言又怕被認為在洗版留廢言,不過看到背景那些儀器就叫人好羨慕~~ ...

唉!那些都是錢堆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燈應該要在我這裡才對啦

打聽到在LED 照明任職的朋友回台中,昨日跟去他家突襲檢查,拿出燈泡給他看後........

你怎麼還在用這種時代的東西啊!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758-1-1.html

說著說著,從桌下一個箱子拿出兩包樣品給我,並說........就剩下這些,你拿回去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燈珠兜的 led 燈以前也很愛玩, 維修容易. 要注意有些燈珠內傷導致消耗電流/亮度不同, 撐不久再度返修. ...

的確是有這個情形

楼主:
自從在燈座鎖了一顆螺絲後,就被tsai5371 狠虧,乾脆從大陸買一支專用的鎖緊器回來。

原本沒有壓孔的燈座如下。

把燈泡放在鎖緊器上。

結果壓的很難看。

原來這支鎖緊器要先用螺絲固定好,一次就要壓好,我就是沒有先固定好鎖緊器,壓了兩次才會變成這樣。

网友G:
養了頭乳牛只為了喝鮮奶  果然好投資...

燈泡放在鎖緊器上 第二次若是對準在相同點(角度)  雖然仍有兩點  但是倆倆對齊應該會好看些
如果還有遇上的時候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養了頭乳牛只為了喝鮮奶  果然好投資...

燈泡放在鎖緊器上 第二次若是對準在相同點(角度)  雖然仍有兩點   ...

第一次使用,沒有想到細節問題,下次再壓應該就漂亮了。

至於為了想喝牛奶卻養頭牛的事情在我家很常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養了頭乳牛只為了喝鮮奶  果然好投資...

燈泡放在鎖緊器上 第二次若是對準在相同點(角度)  雖然仍有兩點   ...

如果那隻是乳牛
這應該是包頭龍

還躺在倉庫裡

楼主:
不信邪!再壓一次就漂亮了。

网友:
以後有需要就拜託老大壓囉

网友:
家庭即工廠,厲害!!!! 說實在,也曾在路邊撿過LED長燈管,還一次兩支,拆了看只有燒一顆最靠近電源供應板的燈珠,不囉嗦直接短路它,然後收工。

网友H:
看完這篇文章
今天經過庫房看到這個,沒想到我公司居然有這個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完這篇文章
今天經過庫房看到這個,沒想到我公司居然有這個東西

這台真是簡單輕巧
相信目前線上的冶具更進步
我那台算是笨犀牛了~~~比橡皮人那隻手工玩具更過時
應該是回回收場塵歸塵土歸土的時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WISH大我都用按壓式中心沖,壓力調最低,打個6~8下一圈

請問這中心沖怎麼調壓力?我也有買一支,拆看內部,算是2段衝擊式,我能想到的,要調壓力只能換彈簧,要找到剛好的彈簧也不是那麼的簡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請問這中心沖怎麼調壓力?我也有買一支,拆看內部,算是2段衝擊式,我能想到的,要調壓力只能換彈簧,要 ...

旋轉後面的握把頭就能調壓力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轉後面的握把頭就能調壓力喔~~

真的有差也,為什麼買的時候老闆沒告訴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WISH大我都用按壓式中心沖,壓力調最低,打個6~8下一圈

其實黑狗這隻最簡單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黑狗這隻最簡單實用

蔡兄不知各大五金行會不會賣到缺貨,我要去跟他們收代言費嗎?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邪!再壓一次就漂亮了。

選這可壓好的貼上來
橡皮人一定壓壞不少
因為龜毛到一定要壓到燈殼邊邊才甘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