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XUS GS300 ECU常見故障

楼主(2019-08-24):
199幾年電子節氣閥的車子剛出現的時候 常想說如果電子電路故障的話不是會造成暴衝
幾年前購入一台LS400 才知道一切都是多慮的 設計者都考慮到安全裝置
節氣門位置感知器 裡面會有兩組訊號如果其中一組出現異常電腦就會鎖定
電子節氣門 也會有雙重安全裝置
同學的GS300 前幾年故障 高級車有設計安全結構 有出現故障時
可以油門踩到底有機械裝置去使用20%的油門 用速度開到保養廠

原廠判定節氣門感知器故障 更換約14000
2年後又發生同樣的狀況  原廠再次判定節氣門感知器故障 告知有更換過
再說行車電腦ecu也有可能故障 維修費太高
我請同學開過來給我處理 obd故障碼顯示p1124 節氣門感知器故障
TOYOTA的零件不可能故障率那麼高 原來是接頭接觸不良造成突發信號
電腦判定故障 要防止暴衝 鎖住電子節氣門 更換接頭 清除故障碼
又開了兩年 又只能慢慢開 回原廠檢查故障碼P1125  電子節氣門故障或行車電腦ecu故障
行車電腦已經20年 沒有料件 更換電子節氣門4萬多元不一定會好
我請同學開過來給我處理
原本也認為電子節氣門故障

後來兩組線路同時施加電壓 電子節氣門是有動作的 又苦無ECU可以更換

所以只好沿著電子節氣門的線路找到電腦

找到兩顆特製的驅動IC 還好淘寶網還有拆機的零件

等了幾天空運過來 換好後要試車 發動前連故障碼都不見了
一發動馬上就正常 試開了幾天 雖然是20年了 2JZ-GE引擎
還是很好開 不過養進口車的 還是很花錢的

停電後 圖片的順序都不對了

网友A:
呵呵,最近引擎蓋非常火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近引擎蓋非常火熱

老大每天都清出好幾顆定位器~~~~分別是各學姊安裝的..

网友B:
你好,首先謝謝你提供一篇很好的維修實例,不過,版規有規定及我在多次在論壇呼籲︰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本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並使用以下連結第12樓貼圖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等一下我會把你的img 語法拿掉,下次請使用上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首先謝謝你提供一篇很好的維修實例,不過,版規有規定及我在多次在論壇呼籲︰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 ...

抱歉 有照說明貼圖 因剛打完就颱風夜停電 來電時有恢復 發表後變沒圖片 進去編輯後就越搞越亂
之後就變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