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菱 無霜冷凍櫃HPBD-168WY 設計缺失

楼主(2019-08-25):
前幾天剛下班 剛到家門口弟弟就說冰櫃壞了 冷凍很多東西
來不及吃飯就 趕快處理

機板

機板放在最上面 一拆開 傻眼 底下積水 機板多處腐蝕

清潔機板並補焊錫 LNK364PN 電源IC的1隻腳底下腐蝕
只好從上面焊接

剛用1年多 猜測是線束處水氣累積成水
塗上膠 墊高機板 希望可以用很久

网友A:
既然有水沿線路進來 ,  這條做案途徑不看看 ?

墊高機板  抗積水 ?   水沒處洩  積水要不要再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水沿線路進來 ,  這條做案途徑不看看 ?

墊高機板  抗積水 ?   水沒處洩  積水要不要再昇高

少打了字 線束有塗上矽利康 防止水氣出來

网友A:
冷氣空調製冷會排水,而冰箱化霜會排水...

冰箱冷藏室內的後壁下方有v型接水槽,槽底設有排水小孔。
隱藏的管道把化霜的水引導到箱體後部。

壓縮機頂部位置有一接水盤,有的設定在箱底部的散熱板上。
壓縮機釋放出來熱量或散熱器的熱量將流下的水“蒸發”掉。

上述粗體字說明做案途徑 你現在遭遇 兇手流竄做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少打了字 線束有塗上矽利康 防止水氣出來

還有一個可能性

箱體本身發泡不良 , 建議在基板底部和四周貼上單面泡棉膠布做隔絕溫度 , 然後在泡棉膠布上面再貼上一層鋁箔貼紙做防火隔絕 , 想辦法將基板墊高不要碰到鋁箔貼紙能高盡量高

還有在冷凍室內引線入口處也塗上厚厚的矽利康 , 兩面都塗比塗一面效果會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氣空調製冷會排水,而冰箱化霜會排水...

冰箱冷藏室內的後壁下方有v型接水槽,槽底設有排水小孔。

了解 相片要拍橫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可能性

箱體本身發泡不良 , 建議在基板底部和四周貼上單面泡棉膠布做隔絕溫度 , 然後在泡棉膠布 ...

冷凍室內引線入口要拆開有困難 媽媽塞得滿滿的食物 買當時媽媽還嫌佔空間 結果全是她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