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D電動起子3.6V改18650電池

楼主(2019-08-25):
上周末下雨天躲家裡,突然想到18650電池盒已到貨,就準備開始VP100電池改裝拉,因為電池無法續電所以已堆置倉庫15年(2000年買的)。接下來就開始準備破壞電池拉
先畫好切割區域
砂輪機切割
撥開鐵殼
拆除舊電池

切割面需要處理銳角
接下來開始處理18650電池盒,由於電池盒截面是四角形我們需要把它打磨成圓型以利塞入
試塞入舊的電池鐵殼

接下來需要處理正極接點必須要把舊電池蓋拆下
把正極接點的外徑磨小後試塞回鐵殼

接下來須把正極接點焊上電池盒正極,負極焊上電線
零件已經完成準備開始塞入合體
焊接負極
完成鐵殼組裝
試裝18650電池
調整電池盒位子用熱溶膠固定
試裝回機子並測試
打完收工

在參考網站上一些前輩的資料終於讓老機子回春了....感謝大家

网友:
換換動力鋰電池..

网友:
電池接點、彈片材質、振動問題…等要考慮一下。

個人經驗:
    電流過大,有可能會彈片變成電阻而發燙進而電池盒塑膠融化發生危險,一般來說這種電池多半用點焊,一方面可耐較高電流、另一方面固定好後不會因振動問題變的接觸不良。

网友A:
這個用18650很快電池就毀了

要用電動起子專用的動力電池 , 動力電池電流可高達20A~30A

网友:
楼大DIY得很棒!电压偏差不大,容量和动力大增,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用18650很快電池就毀了

要用電動起子專用的動力電池 , 動力電池電流可高達20A~30A

謝謝C大精彩維修文,也謝謝T大分享經驗,背下來~ 大家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