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大行业跨度的维修业者,外科手术级别的修理过程

楼主(2019-08-25):
  好久不发帖了。最近在关注一位散打运动员到手机维修业的Youtuber,一个令人惊叹且成功的行业转变。老板的维修技术如视频一样,行云流水般娴熟,没有过多的啰嗦,没有冗余,点到即止,像散打运动般吸人眼球。而且,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有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令人叹服的。
  这里选一部推荐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频道:

  他的转行经历电视采访:

网友A:
他處理掉點的手法很熟練,但有些說法我個人覺得有誤,如示波器的運用,實務上維修會用示波器查修能更快抓出問題,何如有電壓不一定正常如晶振(也要波形正常)....

楼主:
是的。修手机基本是依靠模块化分析,没有太多电子学基础的也能凭借经验快速判断故障点,然后利用焊接功底手到病除。不需要太专业的仪器也能做这事。就像医生那样,病人看多了,就知道怎么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修手机基本是依靠模块化分析,没有太多电子学基础的也能凭借经验快速判断故障点,然后利用焊接功底手 ...

哈哈哈這就是所謂的三板斧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修手机基本是依靠模块化分析,没有太多电子学基础的也能凭借经验快速判断故障点,然后利用焊接功底手 ...

F大對岸在說三板斧是什麼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處理掉點的手法很熟練,但有些說法我個人覺得有誤,如示波器的運用,實務上維修會用示波器查修能更快抓出 ...

他這種說法也對也錯啦!!!!

錯的地方就如同你說的.

他對的地方是為沒有電子基礎的人排除了一些障礎.

沒有用或不會用示波器的人,可以在找不到其他問題時,就把晶振換掉就行了,不一定要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這種說法也對也錯啦!!!!

錯的地方就如同你說的.

其實以他非本科的能學到這樣,我覺得他是花了不少時間和心力學習,而示波器的運用不止在晶振上,如查修音頻信號時.....,會方便許多,當然他的方式是對入門者,這樣會簡化許多學習的方式

网友:
許多年前一位好友在某大公司,專修手機,那時就看他們用示波器和頻譜儀在維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以他非本科的能學到這樣,我覺得他是花了不少時間和心力學習,而示波器的運用不止在晶振上,如查修音 ...

會用示波器要懂較多的原理跟學理.這對很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極大的障礙.
更別說頻譜儀了.

但就算不會用那些儀器,其實也可以修好很多很多東西了........能修好9成多也可以了,太困難的放棄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很多人學修手機是為了糊口,可不是喜好.....能修好收錢最重要......

如果要動到示波器,放棄也可以,反正不是很常碰到要用示波器才能修的情境........個人估計不用示波器可以處理9成5以上的維修案件.....所以略過不學或沒辦法學也無妨.........

會換LCD面板跟電池才是修手機的大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會用示波器要懂較多的原理跟學理.這對很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極大的障礙.
更別說頻譜儀了.

會換模組的東西才是賺錢最快的,換尾插,電池,面板....拼維修數量,修愈多賺愈多,難的就不修放棄了,不合維修成本

网友:
我公司附近有間手機維修店,老闆我認識之前常找他聊天,總共三個人在修,主要維修內容是以換模組化的零件為主包含電池...拼量取勝,難修就換板子這樣維修速度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F大對岸在說三板斧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YOUTUBE上很有名的偉修記
這位大哥的絕招就是用可調電源判斷筆電故障點,診斷速度超快,害小弟也想搞一台來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會換模組的東西才是賺錢最快的,換尾插,電池,面板....拼維修數量,修愈多賺愈多,難的就不修放棄了,不 ...

不過也像珍珠奶茶一樣,當進入門檻不高,往往價格拼到流血見骨

网友D:
台灣正文科技是在代工高頻設備,也是台灣股票上市公司,不說他規模有多大,不過也不小了!
正文也有代工手機,我曾經問過正文的手機RMA 部門,你們生產的手機,不管什麼故障一定能修好嗎?他們很有把握的說可以,我再問如果是換某張板子的一個小電阻,你們也能原板修?結果答案是無能為力,無能為力的意思是指沒有人會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同樣是一台示波器,但是用在開發、生產、維修,它的用處都不同,以維修來說,由於前者的部門都幫你除錯過了,所以實際上的用途非常有限,經由示波器的操作與顯示,帶給維修者對儀表及電路更深入的了解是一定會的,但是若認為有了示波器就能修好電表修不好的疑難雜症,那就真的想太多了。

舉個例子好了,以前修過CRT 時代的技師們,如果遇到原本是彩色的變成黑白,有一個步驟就是會用示波器檢查繫色訊號,也就是下圖箭頭所指的地方。

因為台灣是使用NTSC,這個3.579545 MHz的訊號就只有示波器看的見,錄影機也是一樣,包括錄影頭的校正也要用到示波器,音響、無線電........都要,那現在呢?例如修液晶電視來說,不管在大陸或台灣,我也看不到維修的人在用示波器。

2012年我曾發了一篇CCFL的帖子,如果沒有看過的會員可以參考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痞晧網會員中修螢幕電視多年的不計其數,有那一位會員修好電視後,會去測量使用多年後,燈管的電流是否還正常?

學會用示波器可以幫助你解開電表無法得知的細節,這對提昇你的技術有很大的幫助,讓你不會有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點,我在跟朋友聊天時,常常說到現在的人很幸福,以前想要有一台自己的示波器是何等不容易,現在幾百元就有一台二手良品可以買。

參加下方連結的20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353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過也像珍珠奶茶一樣,當進入門檻不高,往往價格拼到流血見骨

是的,當多人做時,大家都互拼價格,最後就砍到刀刀見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灣正文科技是在代工高頻設備,也是台灣股票上市公司,不說他規模有多大,不過也不小了!
正文也有代工手 ...

  老大说得不错!
  现在的人的确很幸福,要啥工具基本都能满足。
  只是,像俺这样的老家伙,当有能力买这些东东了,却只局限在圆当初的一个梦想,没了那时的热情。有时感到自己真悲哀……
  羡慕现在的年青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说得不错!
  现在的人的确很幸福,要啥工具基本都能满足。
  只是,像俺这样的老家伙,当有 ...

重新再點燃自己的熱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再點燃自己的熱情吧

  谢谢过客兄鼓励!
  想是想,每天都在想,有好多心动的事想去做,只是……自身的零件也慢慢老化,一旦付之行动,顿感力不从心喽!
  今天有个朋友的小音响要修,天晓得坏了啥,可能又是个小挑战。哈哈!总算有点喜欢的事,聊以慰藉,但希望不要太累。

補充內容 (2019-8-30 09:09 AM):
刚刚(09:07:22),修好了……只是自然熔断250mA的AC保险管。就这么简单……
真是奇怪,失落,又庆幸。老喽,老喽!

网友:
還有一個老男孩的頻道也蠻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