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H-400AH 快速脈沖充電器

楼主(2019-08-25):
這是在網路上買的一台充電器,賣家說這是寬伏可以在台灣使用
但實測結果好像不行,插上110V電壓螢幕會跳動,風扇一抖一抖的
想請問一下,這種除了買升壓器以外,可有其他修改方式呢
因為這260W好像要使用到500W以上的升壓器才可以
求高人指點

网友:
建議先找個220伏電源(冷氣機)試試能用嗎,拔電源插頭拆機,看裡面構造看能不能修改,至於外加升壓器可找自藕變壓器,或是有110伏轉220伏的變壓器,當然要考慮變壓器有足夠功率.

楼主:
終於可以傳上來了

网友:
顯然是開關電源switching power,如果你懂也是能改,我覺得還是買110伏轉220伏的變壓器.

网友A:
人家明明標示150~250V,你就偏偏輸入110V,工作當然不穩定,110V TO 220V現成品並不貴,另一種方法就是買日本專用110V TO 100V,那是一個簡單的自偶,兩端是110V的線圈,在100V的地方抽頭與0V的接點就是100V的電壓,你反過來用,在100V的抽頭輸入110V,在原先的110V應該可以得到輸入電壓的1.1倍,市電電壓一般都在115V左右,所以可得到126V左右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明明標示150~250V,你就偏偏輸入110V,工作當然不穩定,110V TO 220V現成品並不貴,另一種方法就是買日 ...

我也質疑的詢問賣家,他跟我說這寬伏應該是可以的
請問一下你說的那種有達到300w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質疑的詢問賣家,他跟我說這寬伏應該是可以的
請問一下你說的那種有達到300w的嗎 ...

先看看圖片

這個是我小孩為了他的玩具充電器買的,結果是電池不耐久,我用筆電的電池幫改好了,充電器已改了,他說買這個不到150元,你搜尋一下拍賣應該會有很多成品,只是有沒有到300W就不知道了,我這個是100W。

如果真的找不到300W的就找接近的也可以,你那個標示最大17V,電流20A,但是你使用不一定用到最大值,或許你只充12V的電池,一般電流也不會到20A。

楼主:
這顆有看到,我也有想過只要電瓶沒損壞,正常來說內阻應該不大,電流最多也不會超過10A在充電,而且這台還有手動微調安培數。
請問你那顆100W的是幾安培?

网友:
100W,以220V輸出來說,電流應該是0.5A吧,因為這種是線圈式的,偶爾超過額定的安培,只是溫度會比較高而已。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還有就是請儘量用橫拍的照片吧!

网友B:
有冷氣機220V的插座吧!?,這是最方便的解決方案
購買[220V冷氣轉接頭]  五金行應該有
距離就靠接延長線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66&bih=576

如果 冷氣插座 就是通用型/萬用型   那也就不用轉接頭了
圖片參考
馬綺 通用型 冷氣插座 接地插座 歐風豪華型冷氣聯蓋插座 20A250V 台灣製造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01729197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冷氣機220V的插座吧!?,這是最方便的解決方案
購買[220V冷氣轉接頭]  五金行應該有
距離就靠接延長線 ...

冷氣機應該是每家都有,重點是冷氣機的插座只有單一個,試試看可以,冬天是還還好,夏天的時候......
要用充電器冷氣機是要吹不吹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氣機應該是每家都有,重點是冷氣機的插座只有單一個,試試看可以,冬天是還還好,夏天的時候......
要 ...

這樣講就 抬槓了 扯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講就 抬槓了 扯不完...

您說的太言重了,冷氣機的插座掛在高高的牆上,要使用也的確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