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哇電 救車 內部構造

楼主(2019-08-25):
多功能啟動電源
內部蠻陽春
沒有保護機製
用一顆 機車用 7號電瓶
一台要1千5左右
原來裡面祕密就是沒祕密

請問
產品號稱
「瞬間可輸出500A電流,可輕易啟動4500CC以下,12V(電壓)汽油引擎。」

也就是說  7號電瓶可以輸出 500A電流???
請問是這樣嗎?

网友:
如果是線上購物,請擷圖,保留證據
如果是店面,自己去拍照後再跟店家提問
請業者提出性能證明,不然就是廣告不實,可以要求退貨退款
不被受理,只好報案了

鉛酸的放電性能是10C(有更大的也有更小的)

7Ah -> 70A
https://www.gs-battery.com.tw/motorcycle-001.php
沒查到對應的資料,只好隨便猜

如果拔掉車上的電池只靠這一顆絕對不夠發動
該產品有這麼神的話,汽車裝的汽車用的電池的人是白痴

汽車剛剛到不能發動的時候,其實容量就差那臨門一腳,因此補上 70A 的瞬間電流就夠啟動了

网友:
好神奇的東西,這真的可以救車

楼主:
這個買了快一年了
當初就是汽車電瓶好像快不行了
但還是可以發動
然後又沒時間去買來換
於是就是去先去買了這類的產品,先應應急,反正放在車上會用的到

買來後,當車子發不動時就拿出來用,用兩了兩三次,都接上一次就發動
到後來受不了,就換汽車電瓶了

一直到最近,連日都在下雨,家中摩托車車發不動,拿去哇電
不小心開關忘了關,過度放電了
拆來看後,就蠻傻眼的

网友:
唬爛中的精品阿~~~~~告廣告不實甚至產品設計有風險咧

网友:
我也有一顆,是可以救車啦,我用了一 二次。

网友:
鄰居的休旅車停在外面,少開常放到沒電
我都是騎機車去救,接機車上的YTX7或YTX9電瓶上去,直接就可以發動了
如果汽車是完全沒電,接上去後機車得一直補油門過一會兒才行。

网友:
我拿過這種電霸去物過發不動的凱燕,
3500CC帶TURBO確實發的起來,
像行動電源那種反而不行.

网友:
這個東西我有買也單換過電池,我拿來發動完全沒電小型柴油引擎挖土機是沒有問題的,跟鋰電電霸差在可以單換一般7號機車電池,放在車內也比鋰電安全多了

网友:
救車電源我用過2種 內部電池是特別訂製的 CCA很強 不應該是普通機車電池 要常每月充電 不然很容易壞

网友:
這種價錢.我想我都可以買3顆7號電池~
順便都可以幫機車換新電池.了XD

网友:
這台有滿多家再做的,外觀都差不多(差再有沒有usb孔) 裡面是7號電瓶可以自行更換
原來裡面長ˋ這樣,多謝分享內部構造
當初本來想買一個起來放著救車備用,不過算了一下買新電瓶車用的不過也才1500$,又不用負擔路邊顧車風險,
所以乾脆車用電瓶兩年直接換新,舊電瓶還可以秤重賣回收,車用的我現在用湯淺
之前機車紀錄上用最久的是湯淺7號(用了六年),後來我換了GS,不到三年就不行了,又換回湯淺
所以就沒買這台了
如果要有保護的,有另一種外殼是藍色(還是紫色的有點忘記了),有超大根的透明保險絲(可換型設計)就再夾電瓶的線上面那種也不錯

補充:我找到了,我會想買這一款
這種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6281063425
它的保險絲也有賣,原來是使用200A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10940581

最近遇到客人車子發不起來,客人請它的親戚開車馬上過來(帶行動電源 薄型那種 夾電瓶救車的),結果拿來沒定期充電,沒電
後來是我去拿救車線順便測試看看(花99$買的,標榜300A耐流能力.其實就很細線,外面絕緣層很厚,所以看起來很粗)借客人用
就發起來了,線稍微有點微溫熱,其實救車線要越粗越好(裡面銅線越粗愈好),因為12V電池屬低壓會需要大電流去給火星塞以及啟電馬達電力
,短時間內電流會從兩顆電池之間流竄
結論:99元的經過此次測試也是能用,時間不能久
買長的比較好用,99元的太短
我買的救車線是這種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5234087462

看完大大這篇的拆解圖,我就再想,那下次出去山上怕顧路,出門前,帶個7號閒置電瓶(從家裡已經充飽,專業12V充電器),跟99元救車線
電瓶弄個塑膠手提盒裝起來,再DIY加個ˊ電壓表
不就跟這構造一樣了嗎XD

大部份我看這類用7號電瓶的救車商品,都標榜500A輸出能力,所以電瓶應該最大瞬間放電能力是500A

网友:
這種的救小型車還可以.
三噸半的柴油貨車就救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