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9RV6500 拖影

楼主(2019-08-25):
不囉嗦,請看圖
Benq 39RV6500  使用四年後影像開始有拖影,其他部分都正常
拆開背殼,左邊電源板,右邊主機板
不確定邏輯板是否在正下方?
之前爬文看過膠帶與排線法,但不確定這台有排線可以使用膠帶法嗎?
請各位高手賜教

Benq 39RV6500

Benq 39RV6500

各機板

各機板

拖影

拖影

网友A:
不能貼膠帶就用神刀大法,撕耳朵是下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貼膠帶就用神刀大法,撕耳朵是下下策。

哇,這專有名詞(撕耳朵)能否解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貼膠帶就用神刀大法,撕耳朵是下下策。

我智能有障礙不懂:
「貼膠帶神刀大法、撕耳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智能有障礙不懂:
「貼膠帶神刀大法、撕耳朵」

請用繁體及簡體字,分別網路搜尋一下。

對岸iFix愛修網請參考

愛修網

大概講一下吧
神刀大法是用刀切斷cvk(1~3)或cvkb(1~3)信號線銅箔。
撕耳朵是撕掉側面(Y軸)的TAB。
差別是神刀大法切錯可補救但技術性高,撕耳朵(新機可能無耳朵可撕)撕錯無法補救但技術性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用繁體及簡體字,分別網路搜尋一下。

對岸iFix愛修網請參考

謝謝Upchome大解說
我會作功課「網路搜尋及iFix愛修網」搜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