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 的選購方向?

楼主(2019-08-26):
論壇需要一台NAS 來取代目前的備份方式,其實我有NAS,不過因為好的都是單硬碟,用起來很擔心,所以在考慮換一台2 Bay的NAS。

請問有在用或比較關注NAS 的會員,像大牌子的NAS (例如群暉或QNAP)跟其它像ZYXEL NAS520或OMNINAS KD21等等的主要差別是什麼?除了CPU 差一點之外,是否跟官方可提供的套件多寡有關?或是還有其它?

會問這個主要是因為2 Bay 的NAS 一台空機也要數千元,不希望買到地雷。謝謝!

网友A:
不知道要買哪一牌的話,就買群暉吧!!!!

反正一'二就是群暉(Synology)跟QNAP.....Synology 說是網路儲存伺服器(NAS) 的領導品牌也不為過.....

网友B:
主要只是備份且想要功能強大又便宜的話....

建議你弄一台 LINUX PC就可以啦.. PC 的需求非常低 只要能正常開機有 RAID功能的電腦都可以!!

下面兩個方法供您參考:

https://www.computerdiy.com.tw/diy-free-nas/

https://www.ubuntu-tw.org/module ... d=23012&forum=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買哪一牌的話,就買群暉吧!!!!

反正一'二就是群暉(Synology)跟QNAP.....Synology 說是網路儲存伺服 ...

我的問題並不是在問要買那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只是備份且想要功能強大又便宜的話....

建議你弄一台 LINUX PC就可以啦.. PC 的需求非常低 只要能正常 ...

我的問題並不是在問如何用個人電腦架NA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並不是在問要買那一台?

我朋友使用過後有說,群暉(Synology)的APP比較多.....

反正我忘了,他最後選了群暉(Synology)的4BAY....太高檔了...........我用過群暉(Synology),也覺得還不錯.

我要求不高,最後是用電腦架NAS來用就很滿足了.

(對了,我覺得群暉(Synology)搞很多APP,到後來我覺得耗跟一直開一台電腦一樣.....那我用電腦就好了,不必要用NAS來搞那些....當然,有些APP是NAS才有,要是電腦也可以,我不會想用NAS來取代電腦....)

网友:
我是用QNAP,有Qsync可以將local的檔案、目錄做自動備份,手機的照片也能自動備份到NAS,大部份的帳號權限都是透過QManager的APP管理的,只是要上、下傳檔案,用Qfile的APP也很好操作,我們的QNAP是躲在hinet AP後的虛擬IP,在NAT打了幾個port給NAS用

网友:
我只用過兩家 1.群暉  APP很多功能雜 2.QNAP 操作界面簡單方便

网友:
做RAID1第一次同步要很久10T要約(17H)
有用過QNAP-4P還可以
也有用過色卡斯2P的不知為何一天到晚一直同步非常難用

网友C:
CPU的等級決定NAS的功能多寡、用途、售價,功能越多價錢越高(因為它效能必須夠好、軟體夠多)...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群暉 DS410J,買了七、八年了吧,後四年都不常開機,只當備份用。
以前的照片、作業等等的,當初買低階的效能差,不太使用其他功能

幫客戶買過群暉 2BAY、4BAY、8BAY的,華芸的也買過,感覺是大同小異
就看APP哪一家寫的比較好用且穩定

QNAP 沒用過 @@

我個人比較習慣群暉,可能因為比較早使用,

APP雖然多可是功能重複,要使用什麼功能還要爬文或試用,比較習慣官方的APP

网友:
以家用或是個人用的NAS來說..

如果只是用到NAS的SAMBA做備份服務... 用哪一家的, 都不會差太多..
如果只是要用到NAS的SYNC做自動同步備份服務... 用哪一家的, 也不會差太多..
如果在意傳輸速度, 現在都用Giga Lan了, 卡的是Hub的速度.. 而不是NAS的速度..
如果在意RAID安全, 其實Software RAID和Hardware RAID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不用VMware ,或是Web/FTP... 的服務, NAS的CPU用x86或是ARM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APP即使官網沒提供, 也有很多3rd的APP可以下載安裝..
主要, 還是要看Wish大的應用需求啦...

牛沒有玩過太多家的NAS..
就大概玩過 QNAP. Synology, Thecus, Asustor, Xpenology.. 而已...

网友:
想省又可備份內用就很簡單不用搞哪麼多系統,USB外接磁碟陣列就OK。
如圖上方外接伽利略連到如下色卡司NAS就是外掛備份存取碟,有的網路分享器還附有USB介面就變成網路硬碟(箱子後面還有一台USB單碟接基本WIFI分享器USB口),當然連主機更沒問題。
下面色卡司幾乎冷凍,除非外出才開攝影用遠端備份(當然不只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的等級決定NAS的功能多寡、用途、售價,功能越多價錢越高(因為它效能必須夠好、軟體夠多)...

論壇需要NAS 最主要用處在每日的備份,理想的備份應該有異地備份,這樣我也才放心。
其次是論壇空間有限,所以有些教學影片或大檔案是放在NAS,大家一起下載時應該也是蠻耗資源的。
現在有需要架Mail Server發驗證信,這需要精通防堵垃圾信的會員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論壇需要NAS 最主要用處在每日的備份,理想的備份應該有異地備份,這樣我也才放心。
其次是論壇空間有限 ...

那應該很好挑阿~~~~用途很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論壇需要NAS 最主要用處在每日的備份,理想的備份應該有異地備份,這樣我也才放心。
其次是論壇空間有限 ...

群暉 NAS 內建 MAIL SERVER  與 防火墻功能.

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論壇需要NAS 最主要用處在每日的備份,理想的備份應該有異地備份,這樣我也才放心。
其次是論壇空間有限 ...

Mail Server, Firewall, rsync, file sharing link,

Synology, 是最容易上手滿足您需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論壇需要NAS 最主要用處在每日的備份,理想的備份應該有異地備份,這樣我也才放心。
其次是論壇空間有限 ...

異地備份耶…新加坡不錯~網路快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應該很好挑阿~~~~用途很窄

那些是主要的,或許有的公司比較致力推出一些巧思的套件,又剛好我們可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暉 NAS 內建 MAIL SERVER  與 防火墻功能.

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請問相片中你是用那一台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il Server, Firewall, rsync, file sharing link,

Synology, 是最容易上手滿足您需求的! ...

剛好有一位會員的群暉NAS 要脫手,所以我就買下來了,現在做最後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異地備份耶…新加坡不錯~網路快又便宜~

我說的異地備份是從我工作室備份到我家,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有一位會員的群暉NAS 要脫手,所以我就買下來了,現在做最後測試中~~~ ...

異地備份, 把rync app裝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