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TL494改可調的幾種調壓電路的優缺點

楼主(2019-08-26):
最近看到『康大』非常努力的改可調電壓調整器,很是敬佩,特轉載對岸一篇文章,希望有所幫助。

關於TL494改可調的幾種調壓電路的優缺點

壇上還有好多壇友在改494電源,改的方法有多種多樣,其中,調壓電位器(FB調整)的接法最多,各種接法有各種優缺點。
下圖的幾種接法供大家參考,

註:第一、二、三種是採FB電壓調整,第四、五種是採Vref電壓調整

第一種最簡單,有的A電阻都不用,優點是電路簡單,電位器兼電源的泄放電阻。缺點一是電位器如果動臂或正電臂開路,電壓會升到最高;缺點二是只能在5V以上可調;缺點三是電位器的功率要根據電壓高低來定。
第二種也是電位器開路電壓升最高。
第三種電位器開路電壓最低。
上述三種都不能0V起調,都是5V起調。
第四種能0V起調,電位器動臂或+5V端開路,電壓降為0V。電位器負極端開路時電壓升到最高。
第五種增加了D電阻,壇友們討論一下,當電位器負極端開路時,電源的輸出電壓有何變化,是最高、最低0V還是有電壓但不是最高?
當然還可能有其他接法,壇友們一起提供。
    壇友們大都認為第五種最好,那麼怎樣搭配A-D的阻值比較合理,二者比例越大,電位器失效時上升電壓越小,但是調壓電位器的線性越差。下圖以10:1的比例搭配看輸出變化。為了方便計算,基準電壓5V,設最高輸出為50V。 當10K電位器A調到1K,D電阻為1K時,輸出電壓為2.67V。當電位器負極端開路時電壓升到5V。

    當10K電位器A調到5K,D電阻為1K時,輸出電壓為7.16V。當電位器負極端開路時電壓升到8.33V。上升的幅度已比較小,電壓越往上幅度越小。

我一般用第五種。如果電位器負端開路,輸出電壓為(1+Rd/Ra)*Vref*K 。式中,Ra為電位器上臂電阻,Rd為為D電阻阻值,Vref為基準電壓,494的參考電壓為5V,K為輸出端電壓取樣的電壓衰減比。
謝謝分享。。。。。

高清原圖

高清原圖

高清原圖

高清原圖

高清原圖

高清原圖

网友:
po個TL494好閱讀

网友:
感謝熱心提供資料,感激不盡。

网友A:
請問我的已經改第二種,開路電壓變最高,這樣很危險,現在最好的作法,是否改第三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的已經改第二種,開路電壓變最高,這樣很危險,現在最好的作法,是否改第三種。 ...

第一、二種接法當VR故障時,都有機會輸出電壓為高電壓,有些情況會超過當初設定電壓,第三種接法輸出電壓為Vref電壓。
假如需要由0伏起調,最好改第五種接法。
VR故障通常是指VR接觸不良或開路。

网友:
下面這個線路圖算第二種嗎?最低1V,VR開路42V。

電壓控制是用594歐姆與25K  VR分壓偵測,請問如果把594歐姆電阻.與VR對調可行嗎?數值要改嗎?

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倍壓電路達42v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440-1-1.html

网友:
DFMEA 呀,就先把表格列好填一填……光這事就可以搞上十天六個月了,老闆才不會等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