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獅王調乳器故障請教

楼主(2019-08-26):
用了約二年的小獅王(型號S9916A),突然出現故障,一開始好像溫度偵測感覺怪怪的,後來索性就出現E2的故障訊息,請問有大大可以建議怎麼維修?

我看其它的熱水瓶維修,好像是要先查保險絲是不是有故障?最近再看看可不可以拆解來試試看。

型號S9916A

型號S9916A

网友:
先拆開來~找找看有沒有東西燒掉了? 拍幾張寫真上還大家看看

网友:
找看有故障碼定義嗎?不然就拆開檢查,照像傳上來,才有辦法幫你。

网友:
  有清水垢嗎? 水垢會影響溫度感測.

  溫度感測器位於底部中央. 若能拆解模具, 瞧瞧該零組件有無異常.

*: 發主題時, 標題也請敘明型號 & 症狀.

网友:
題外話:

已經用2年了,建議你打開上蓋看看(要拆螺絲),裏面的白色塑膠不耐熱,用久了會脆化有惡臭,煮完水有聞到異味,或是水面上飄浮白色小白點,表示白色已塑膠脆化嚴重,建議另買他牌。

网友:
回 u8735511 大 ...

保溫燈與沸騰燈都沒有亮,表示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異常,或是線路斷路,可能需要拆開檢查了,謝謝。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小弟我週末前會來拆機檢查一下,先借一下工具先。到時再來po幾張寫真請大家幫忙診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imba.com.tw/tw/service.php?act=qa_view&no=271

謝謝分享,好像沒看到E2的原因。

楼主:
各位專家,小弟我週末時將底部拆開,拍了幾張照片,看起來沒看到燒掉或是膨脹的部份,請問可以再怎麼查下去,有人可給建議嗎?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專家,小弟我週末時將底部拆開,拍了幾張照片,看起來沒看到燒掉或是膨脹的部份,請問可以再怎麼查下去 ...

測量沒辦法用目視的~有三用電表嗎?有三用電表才能繼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沒辦法用目視的~有三用電表嗎?有三用電表才能繼續下去

我有三用電表,但不知要怎麼開始量?我之前有看過別篇修熱水瓶,他拆開後是有看到溫度保險絲,用電表量有故障,但我目前看不到類似的溫度保險絲,就不知怎麼繼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三用電表,但不知要怎麼開始量?我之前有看過別篇修熱水瓶,他拆開後是有看到溫度保險絲,用電表量有 ...

溫度保險絲就在你拆開後的第一張照片矽膠絕緣管裡面包的就是不過看起來似乎沒壞因為他有接到基板的電源處但是你能看到面板亮起來代表示有電~那個NTC溫度電阻接頭拔起來量看看是否有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保險絲就在你拆開後的第一張照片矽膠絕緣管裡面包的就是不過看起來似乎沒壞因為他有接到基板的電源處 ...

大大,請問NTC溫度電阻是哪張圖的,是線還是一個IC,再請賜教。

网友:
藍色圈圈處,那個有一節一節白色套保護的應該是加熱絲
找兩端都是這種有保護套的,應該就是電熱絲兩端
電表用電阻檔,量測加熱絲,應該要有阻值.

標籤貼紙標明瓦數是600W

W:瓦數   I:電流  V:電壓  R:電阻
W=I^2 * R
V=I*R  ->  I = V / R
600(W)=(V/R)^2 * R = V^2 / R
-> R = 110*110/600 = 20.16

20.16歐姆是計算阻值,量測出來要約略等於此阻值

其他的就沒想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NTC溫度電阻是哪張圖的,是線還是一個IC,再請賜教。

NTC溫度電阻在藍色圈圈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NTC溫度電阻是哪張圖的,是線還是一個IC,再請賜教。

那兩條黑色線的部分~機板上面有寫
拔起來後測量看看是不是有阻值

网友:
會顯示表示不是 MCU 的問題,猜想應該是感測超出範圍,感測應該是 溫度而已吧!! 除非 溫度保險絲斷路也會測得出來,有的電器會有傾倒開關,既然有 煮沸 保溫顯示 表示有兩個溫度開關(機械式),或許溫度不足或是超溫.. 用溫度計測量是否先燒開 再進到保溫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