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管家 HKE-IC01S 電磁爐,壓按鍵有逼聲,不會跳檔加熱

楼主(2019-08-26):
妙管家 HKE-IC01S 電磁爐,可過電,風扇也會轉,按壓檔位鍵只出現逼聲,無法跳檔,也無法加熱,偶而,壓按鍵可順利跳檔,就可正常加熱...

請問前輩,按壓按鍵會出現蜂鳴聲,但不會跳檔,會是按鍵不良嗎?
還是何處故障,請前輩幫忙指點?
感謝

PS:這妙管家電磁爐是上傑電子 代工製造,撥上傑 080 客服已是空號,上傑電子是倒了嗎?

网友:
1.看說明書   檢測鍋具出問題

2.https://kknews.cc/zh-tw/news/bgayzo9.html

3.https://bbs.pigoo.com/search.php ... B%E7%A3%81%E7%88%90

電磁爐 檢修最好要有噴銀子的心理準備  IBGT 不便宜

楼主:
我敘述不清楚,可能讓前輩誤會了

這電磁爐故障症狀,並非出現未放鍋具的一直 逼逼叫

而是通電後,按壓功能『鍵』時,執會發出一聲"逼"的提示音,檔位並不會動作,電磁爐也沒有進行加熱動作..

网友:
要拆開看裏面。

网友:
有可能小強跑進去
清一清說不定就好了

楼主:
拆開後在控制面板的微控開關(按鍵),"滴"  WD-40 後,按鍵功能恢復,電磁爐也恢復加熱功能..

應該算完修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開後在控制面板的微控開關(按鍵),"滴"  WD-40 後,按鍵功能恢復,電磁爐也恢復加熱功能..

應該算完修了 ...

恭喜完修!!有找出是哪一顆按鍵造成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有找出是哪一顆按鍵造成的嗎?

故障情形是按『功能鍵』不會切換,滴完 wd-40 後,『功能鍵』功能恢復,電磁爐也可正常運作加熱

所以應該是『功能鍵』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後在控制面板的微控開關(按鍵),"滴"  WD-40 後,按鍵功能恢復,電磁爐也恢復加熱功能..

應該算完修了 ...

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
上傑倒閉...應該有1年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