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阻瓦特數問題?

楼主(2019-08-27):
請問版上各位大大,如圖47歐姆精度5%3W電阻,因附近找不到3w的,若是用2W替代可以嗎?

网友:
個人建議寧大勿小

网友A:
臨時測試可以 , 長久性使用不行

可以試著2支2W 串並     20串27  或是 100並100

网友:
一般設計選用都會用偏大的瓦數,如果知道消耗功率不大當然可以,在不知道消耗功率下,建議依舊採用3瓦數值,有些是保護用,最好就是選用3w,也別更大了          另外47歐姆3W的電阻規格還算蠻好找的,網路拍賣可以找找看,實體電子材料行也應該都有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臨時測試可以 , 長久性使用不行

可以試著2支2W 串並     20串27  或是 100並100

20串27 串聯電流一樣大...2支2W串聯=2w
100並100 並聯 (I1+I2) ...  2支2W並聯=4w

又如保險絲替換:
2支2A串聯=2A
2支2A並聯=4A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串27 串聯電流一樣大...2支2W串聯=2w
100並100 並聯 (I1+I2) ...  2支2W並聯=4w

20串27 串聯電流是一樣大...  在於各別分壓承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