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探照燈(10W)IP65等級拆解

楼主(2019-08-27):
LED探照燈(10W)IP65等級拆解
分享一下拆解圖
買了六顆白光,特價一顆一張紅色國父還找一元
之前也跟不同家買過兩顆黃光10W的(一顆還快兩張國父),但拆開來只用熱縮套包裹,用久會發燙(黃光),也標榜IP65防水,但連接地線都沒鎖在內殼
所以這批白光也拆來看看,比較起之前買過的黃光比較講究,裡面是用鋁殼包覆驅動器(但也是很鳥,詳細後面會說)
點了沒三小時外殼很燙,我怕會不會用久沒人顧會燒起來,所以乾脆拆開看看用料,是否有保險絲或是過熱保護
打開背面四顆螺絲,掀開防水膠條,就看到驅動器是用黏的固定在後鋁殼(上面標榜tc70度c ta50度c 這個我就比較不懂意思)
但這款接地線有確實用螺絲鎖在殼上
拔下驅動器,沒想到鋁殼只有ㄇ字型,(不是理想的完整包覆口字型)下面原來有一面是灌膠的,挖開來才看的到IC版
把挖下來的灰色膠,用噴火槍燒燒看是否防火,呈現白色粉狀,沒燒到的部分都沒變質
整個IC版是模組化的,裡面的膠灌的很密,連黃色自偶變壓器下面也灌滿(下面還藏了光耦合 都被灌滿滿的膠)
110V輸入源頭經過的是MB6S編號的迷你四方形橋式整流
8PIN-IC是RM6203
整個都沒保險絲,也沒過熱保護之類裝置...不過防水ˋ性倒是不錯(比起之前買的黃光是用熱縮套的)
所以就我估計,這東西短時間使用可以,長時間使用不太安全(可能也不耐用),而且長時間使用,溫度很高,被灌膠的電容電解液應該也會蒸發掉,直接就燒掉
通常這類產品 廠商好像都不會特別標示安全性跟防火
不知道上面的TA50度 TC70度 是什摩意思?

网友:
Ta:ambient temperature,環境溫度
Tc:case temperature,外殼溫度

网友:
這種燈以前都是用鹵素燈管好像一支就500W,安裝的時候要戴手套,不然手上的油漬印在燈管上很容易壞。
自從大功率LED 上市後,我也曾經有想買這種燈的念頭,有一次在大陸時,看到某當口的老闆及夥計們直接就在現場"組裝販售",讓我有機會看到裡面的構造,從那一刻起我就沒再想過買這種燈了。

我是沒有看過有沒有台灣製造的?如果有的話,歡迎大家貼上來讓大家看一下。

不然就要等tsai5371 看會不會收到故障的台灣製品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A:
很久以前我有一篇,也是這個LED探照燈,我的是從燈珠掛掉,後來換了Cree的燈珠,用到現在都還很好~雖然感應器也發生過進水事件,但只是造成一直亮著,清乾淨再送電就好了,後來又有可以直接接110V的LED燈珠,但不是Cree的

网友B:
回 jazz00040 大 ...

米看電源供應的部份輸出12V/900ma,所以可以用一般12V/1A的電源變壓器取代?保護的部份您會建議用溫度險絲?還是自復式保險絲呢?另外拆開後裝回的防水可以用一般中性的矽力康代用嗎?還是要買耐高溫的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jazz00040 大 ...

米看電源供應的部份輸出12V/900ma,所以可以用一般12V/1A的電源變壓器取代?保護的部 ...

led特性是定電流驅動
所以換成12v/1a變壓器可能特性就改變了(電源供應器非定電流供應)
溫度的部分如果是我改造的話,可能會用自復式(系統整個運做起來溫度也不低)
最好改的是直接弄個插座跟線(都不必動到燈的本體).上面裝個溫度開關黏在燈的鋁殼上做偵測保護,不過這樣會有bug(溫度到了,斷電,等溫度一低,又開啟) 所以最好在燈內部ic基板,在加上一隻溫度保險絲(融斷型)做最初始的保護
填充的話,市面上有一種管路縫隙填塞用的"防火泥"大多是日本類的株式會社製造的
不過這才99元的燈,花那麼多力氣去改它不太划算,
連續用個2~3小時就很燙了,散熱很差(膠都封那樣 外面用鋁殼其實無法延長機版壽命...)
還是裝在外面偶而開關的走廊就好了,當做短期照明,長期照明還是買led燈管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我有一篇,也是這個LED探照燈,我的是從燈珠掛掉,後來換了Cree的燈珠,用到現在都還很好~雖然感 ...

我找到了,大大的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07-1-1.html
不過這種小東西好像安全裝置都被省略掉了
他們是認為反正燒掉也不會燒出來的感覺而下去設計的
其實若真的嚴格講起來,在線路故障的時候,會產生短路,而整個供電系統就要去承受短路電流.所以脆弱的地方(像是線徑最細的地方,會先融斷.而不是電箱內的無熔絲開關先跳脫,因為電箱內的開關是保護電線線徑1.6(電流15a)或是2.0(電流20a),而牆壁內的銅線是能承受此電流.但是另外用的延長線,大多都是11A或是7A的舊規格花線,無熔絲開關在200%的電流(譬如標示20A,要40A的電流)才會在一分鐘內做動跳脫(要看開關的跳脫曲線圖參考,電流越大跳脫的時間越快)
這中間的盲點時間,不符規格的延長線就可能保護不到,延長線就會先燒,(沒有裝保險絲的故障物品就一直保持短路)
我就是擔心這種狀況
不過他們設計這類東西好像都不考慮這些,直接就把安全保護省掉
反正先燒掉一定是這產品的線,或是燒到斷,但是如果沒燒斷呢...阿 越想越可怕
還是買有安檢的好
或是人不在旁邊就斷電不要用(當做短時間照明)
可能台灣都還沒有這種案例出現,但是電器這麼多道保護也是有全都失效的時候(那很低機率 但也不是沒有)所以才越多道保護
最簡單的保護就是源頭一隻小小隻的保險絲,但是它們都省了,直接就進入橋式整流,讓橋式整流去擔當第一線燒毀的任務
不過大大那顆1500$ 我這顆才99$不能比拉XD
不果我買的這個賣家還標是台灣光宏晶片

网友C:
看到這種封膠的電路就有點手軟,
挖到手會抽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大大的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07-1-1.html
不過這種小東西好像安全裝置都被省 ...

大大真有心,我都會在電線中間把一條線剪斷,加一個延長線用的無熔絲開關~哈,保護是一定要做的丫,拉到戶外的電,我也有自行在配電盤上加裝漏電開關~但即使加裝了,被電到還是會挫一下…還好是挫一下之後,漏電開關就保護掉了…要不然應該會從馬蟻上掉下來的…真的要有保護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種封膠的電路就有點手軟,
挖到手會抽筋.

大大,我把它裝回去的時候,也是會用矽利康再封膠也~矽利康很好除,美工刀就可以輕鬆割掉~現在還有出可以除矽利康的除膠液

网友:
原來上次tsai5371給的,就是從這拆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種封膠的電路就有點手軟,
挖到手會抽筋.

這膠封得還算客氣 很好挖 超軟 一挖就碎
我目前挖過最難挖的是洗衣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