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Mio 600行車記錄器關機設定跑掉

楼主(2019-08-27):
這台2015買的行車記錄器,
電池已經壞一段時間了,
這幾天把電池更換掉。
但修完、充完電之後發現,
關機後再開機會恢復原廠設定,
但神奇的是日期時間是正常的,不會回到預設值,
所以確定電池是沒問題的,
可是現在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所以想來這詢問各位前輩。
會是記憶體的問題嗎?
(軟體前年更新過了,是最新的)

网友:
回 mycard520 大 ...

有插上MicroSD卡測試嗎?有些機種會將設定放在記憶卡內,當記憶卡被拔除會造成載入設定失敗就會變成預設值了,謝謝。

网友A:
韌體受損了 (有點像記憶卡或硬碟磁區有問題)PC有磁碟掃描可以解決,

這個就要整個重刷,官網最後版本 2015.06 不是完整檔,只更新部份聲音、圖檔

可以送修原廠重刷韌體

楼主:
我有試過插著記憶卡設定,還是一樣,所以排除記憶卡問題,也有試過用另一張記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受損了 (有點像記憶卡或硬碟磁區有問題)PC有磁碟掃描可以解決,

這個就要整個重刷,官網最後版本 2015 ...

謝謝~我會再詢問原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