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A-100ET洗衣機洗到一半中斷

楼主(2019-08-27):
15年的洗衣機了,平常一個星期大約洗2次而已清洗大力晃動就停止,還沒進入脫水程序,在第二行程洗清把衣服拿起來放平蓋上,就可以繼續,曾經洗了12小時,打開放平3次
網路爬文發現這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_copJ3lyA
所以今天就拆開看,發現摩擦彈簧只有一顆,看起來正常沒問題!
筒子旁邊四根吊桿都拔起來看,也都正常。
是不是還有一顆彈簧我沒拔出來?

网友A:
影片是日立洗衣機~
跟這台不一樣~
一般洗衣機就一個而己~
拆下來就換一下吧~
通常十年以上機種都可以換換看~
因為通常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若脫水時~
洗衣盤先轉內桶再一起轉就是這個有問題~
正常是一起轉~

沒衣服正常~
有衣服有重量就會不一起轉~
然後就衣服偏掉~桶子就晃起來了

換了不行~
可以把吊桿的活塞處上個吊桿油~
或是很黏稠的油都可以~
不要上黃油~上了就晃得更勵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是日立洗衣機~
跟這台不一樣~
一般洗衣機就一個而己~

感謝這麼詳細的回覆,
有沒有可能我原本雙勾的彈簧一頭斷了?

還是原本就是單勾?

阻尼膏化工行有賣嗎?

网友:
摩擦彈簧應該正常,我最近也剛好拆家裡洗衣機,摩擦彈簧也是單鉤,大大要不要先調緊皮帶看看,或看看皮帶有沒有異狀,因為家裡哪台因為脫水必定搖晃停止,我調緊皮帶(原本很鬆)+幫摩擦彈簧清理上油就恢復了。

网友:
洗衣吸到一半中斷,可能是正對面板左側的感應開關故障,你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根白色的塑膠開關斷了,可以參考米的這篇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051-1-1.html,謝謝。

网友:
單勾的

雙勾很少
遇到的都是韓國來的洗衣機

网友B:
可以請原post把摩擦彈簧拍一下側面嗎
我以前換過一個 拔開也認為是好的 不過側面有一段看得出不連續的平滑
我從你的圖 感覺第15圈的地方就是變形處
樓上fireway大已經提到 看內桶外桶有沒有同步轉 即使只是差一點都是不正常了
希望能幫助到你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原post把摩擦彈簧拍一下側面嗎
我以前換過一個 拔開也認為是好的 不過側面有一段看得出不連續的平滑

我已經買了6顆,台灣一顆100元
剛好淘寶有東西要回來順便買了 1RMBx6
回來換上應該就知道了

网友:
話說在下家裡的洗衣機也曾經發生類似狀況, 結果是牆壁插座後方的送電線鬆脫....

楼主:
今天把皮帶換掉,摩擦彈簧也換了。

皮帶盤下面那顆螺帽不能鎖太緊,會轉不動。

開洗衣下去測試,結果順時針沒聲音,

逆時針轉會有離合器尖嘴一直摩擦白齒輪的聲音。

是摩擦彈簧的關係還是離合器的關係?

再弄不好可能要去跪主機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皮帶換掉,摩擦彈簧也換了。

皮帶盤下面那顆螺帽不能鎖太緊,會轉不動。

請問這張圖的來源網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皮帶換掉,摩擦彈簧也換了。

皮帶盤下面那顆螺帽不能鎖太緊,會轉不動。

我喜歡這張圖,我幾年前自家東芝洗衣機報廢時,拆了電機及控制板零件,洗衣機馬達及飛輪有這圖更清楚構造

楼主:
google找的,
我把原本上面油污都洗掉,
然後軸心上黃油,
摩擦彈簧內徑也有抹油,是不是不應該抹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google找的,
我把原本上面油污都洗掉,
然後軸心上黃油,

今天在拔起來看,彈簧又變形了!

那片墊片都變形了,跟墊片有關係?

轉子中間有凹槽,大約0.5mm的厚度,

我變形的墊片都變2.0mm厚了,難怪兩顆轉子中間有空隙,

彈簧一拉就變形了!

要去哪找這墊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153-1-1.html

淘寶找到的

我也知道為何墊片變形了,一開始以為墊片內徑是圓的

所以放回去時沒推到底,轉子放上就直接上衝擊起子

原本四方形孔就變圓的還變厚,

有動到這裡的人以後要注意,

施工要把整個機子頭上腳下,不要只翻倒

我就是太懶!

网友:
同一型號..服役時間亦差不多
不過..我家是每天洗衣服.因為一家五口..你想想有多少衣服??床單.外套....我每天要摺衣服想到就可怕@@

二年多之前清過洗衣槽..因為愚笨沒經驗.把驅動洗盤的軸心給拔出來了.後來到原廠服務站買新的[軸心總成]來換

殊不知..原來國際牌品質真的大不如前.才用不到三年..就出現樓主的 "洗不停"症狀.
因為之前的軸心總成已經用了12-13年,依然十分勇健.只是我的愚蠢讓他故障了...所以對國際牌的品質讚許有加(雖然功能及效果上有些缺點但只要穩定工作就算是好貨)

因為之前被我拔壞的軸心總成 都能使用12.3年..怎麼會懷疑摩擦彈簧有問題

所以我處理了

1.驅動摩擦彈簧行程的螺絲  <---無效
2.打算更換四隻避震統        <---遲遲買不下手 .約1200-1600一組
僅作保養添加一些些純矽油.潤滑及保養阻尼橡膠環..並把避震桶內清理乾淨..橡膠阻尼套內的彈簧一併拉長一點.以增加密合度

還是無效

使用[厚衣]模式..似乎有效又似乎無效

於是,把之前被我拔壞的[軸心馬達]下方的摩擦彈簧取下來..更換上去後..一切迎刃而解..心中痛快感無法言喻

此為故障之摩擦彈簧

所以外觀上看起來好像沒壞..但是量一下內徑.確實是有磨損..

最重要的是 新購的原廠軸心總成所用的摩擦彈簧(即照片中的)的圈數,竟比[原購置]的(被我拔壞軸心的)摩擦彈簧少了2圈

這是????

以上經驗僅供樓主參考

PS.更換摩擦(舊)彈簧至今約4個月..工作正常.不會洗不停.脫水一次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gle找的,
我把原本上面油污都洗掉,
然後軸心上黃油,

可以抹油(少量)..但是覺得不必要.

你的墊片那些都不是問題

摩擦彈簧動作時..就是要把轉盤與大內槽固定鎖死...才有力道脫水.並把衣物一次平衡的甩開至內槽周圍

若摩擦彈簧模擦力不夠.會造成 洗盤轉.內槽只轉一點.此時衣物就會不平衡
然後脫水過程會大擺動 撞擊到偵測擺動的微動開關
基板CPU收到訊號後.會再注水將衣物浮起.並清洗,再放水.想讓衣物平整沉於槽底.然後再進行脫水
重複此動作..故洗不停

网友:
進癖酷的機緣,我的新手文,給你參考,也許有幫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抹油(少量)..但是覺得不必要.

你的墊片那些都不是問題

回 f-1 大 ...

米也維修過,摩擦彈簧上固態潤滑油的目的,應該是增加使用壽命與讓摩擦環運作順暢,如果買來的摩擦彈簧圈數較多,可以將多的圈數自行裁掉就可以了,提供您參考,謝謝。

楼主:
今天拿1/4x19x1.2的華司,擴孔成11mm,
套上去,再拿第三顆彈簧裝上,問題解決了,
原本的墊片變形已經2.2mm厚,彈簧拉緊會跑進間隙,
然後中間某圈就變形,彈簧就掛了。
問了三間國際服務站,都說沒有單賣墊片,而且這機型也都停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 f-1 大 ...

米也維修過,摩擦彈簧上固態潤滑油的目的,應該是增加使用壽命與讓摩擦環運作順暢,如果 ...

受教了..謝謝你!!

您誤會了..應該是我沒敘述清楚

同一機種的軸心總成..15年前的原廠摩擦彈簧圈數(現在新軸心是套用15年前購機時的舊摩擦彈簧).比3年前由原廠服務站新購入軸心.原廠摩擦彈簧 多了2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拿1/4x19x1.2的華司,擴孔成11mm,
套上去,再拿第三顆彈簧裝上,問題解決了,
原本的墊片變形已經2.2m ...

我還是差了一截..原來如此.我果然是資質駑鈍..{n_151:}..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謝謝你!!

您誤會了..應該是我沒敘述清楚

回 f-1 大 ...

大家都是教學相長,維修就是這樣不成功便成仁,有時候需要一點點小技巧,需要一點點耐心,需要很多的經驗累積,然後才會得到 原來是這樣 的感受與成果,其實松下的洗衣機算是很耐用的了,謝謝嚕。